[問題求助] 微星B75MA-E33 不過電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4-13):
各位神大好,
板子目前無法開機,不過電
已經估狗大神,
在這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9652-4-1.html
查到有通病
取下來後,直接開機(沒裝電容)
還是無法開機、沒反應
接下該從哪邊著手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查待機條件...

网友A:
CR2032還有電嗎或拆下來放電嗎

网友:
你這樣問沒人能幫你,什麼數據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2032還有電嗎或拆下來放電嗎

2032電池沒電

网友A:
你先去買一顆2032電池換上去 看可不可以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去買一顆2032電池換上去 看可不可以觸發

謝謝大大的指導。
手上剛好有電池
換上後已可正常開機進BIOS
好奇的事,為什麼電池會影響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
手上剛好有電池
換上後已可正常開機進BIOS

有些廠家設計RTC線路參與觸發 如果這塊板子U45(UP0111)元件沒裝的話你把它補上去 就可以不裝電池就可觸發
電路圖
點位圖

网友:
這塊板子沒裝電池無法開機,因我也有相同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廠家設計RTC線路參與觸發 如果這塊板子U45(UP0111)元件沒裝的話你把它補上去 就可以不裝電池就可觸發 ...

請問是紅圈那顆嗎??
找不到編號Uˋ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紅圈那顆嗎??
找不到編號Uˋ45

框框那顆

楼主:
回報大大昨天測試雙通道,結果靠近24pin電源那邊的記憶體插槽沒反應
除錯卡卡55,換別條記憶體也一樣。
單差CPU旁邊 的可以開機。已經補焊過了
請問大大該從哪邊零件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昨天測試雙通道,結果靠近24pin電源那邊的記憶體插槽沒反應
除錯卡卡55,換別條記憶體也一樣。

先用去漬油清潔插槽 再試試看有沒有反應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才可以的哦

如果測量正常可考慮刷一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去漬油清潔插槽 再試試看有沒有反應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15732-1-1.html
插槽有那麼多隻腳嗎??

网友A:
一個座子分兩邊加起來就有
你從後面你加錫的地方去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座子分兩邊加起來就有
你從後面你加錫的地方去算一下

三用電表示要切蜂鳴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示要切蜂鳴器嗎???

測電壓 DC20V
也可以去買一塊DDR3內存帶燈測試卡回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電壓 DC20V
也可以去買一塊DDR3內存帶燈測試卡回來測

回大大已經可用了
不知道是否之前主機板CPU針腳歪掉沒處理好
還是CPU金手指太髒。
兩個問題處理好,記憶體兩個插槽都可以抓到了
感謝大大耐心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