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網友自製點焊機,mosfet開關電路上電阻的用途

楼主(2019-04-14):
自製點焊機影片

影片裡mos管是IRF1405
請問這個mosfet開關電路上兩個電阻7K & 70K的用途?

網上查的資料
+++++++++++++++++
POWER MOS 的切換動作過程可以說是一種電荷移送現象。由於閘極完全是由絕緣膜覆蓋,其輸入阻抗幾乎是無限大,完全看輸入電容量的充電/放電動作來決定切換動作的狀態。
+++++++++++++++++

gate幾乎絕緣的話
左邊能不能直接接DC12V就好?
那兩個電阻有必要放上去嗎?

PS: 下面兩張圖跟本文無關,我找不到方法可以刪除

网友:
閘極串聯電阻可以降低振鈴現象提升速度與增加開關效率,閘極對地電阻以防止閘極開路並消除微小的電荷而避免不穩定現象。
如果只是低頻低速動作又接線上不會讓閘極開路,此兩電阻可以省略不裝。

線路圖上這兩電阻是 1K 與 10K,外國人的手寫方式容易讓人誤認。
加上電阻是比較保險沒有不好顧慮但請注意電阻的分壓數值是否會造成 MOS 的 Vgs 不足。

如想知道更清楚請看附件說明。

网友:
您可視G-S端如同一個電容,DC12V加上去,D-S端導通後完成點焊後關掉開關,G-S端電容剛剛充電的電壓需放電,D-S才能截止。放電的路徑靠70K歐姆電阻,若不裝的話,D-S會一直導通。還有MOSFET導通電流可靠加在G-S端間電壓控制,7K與70K起到輸入電壓分壓功能,視輸入電壓大小調整阻值比例使Vgs=截止至最大。

楼主:
豁然開朗
非常感謝兩位的幫忙

网友A:
R1你可以說它是驅動或限流電阻

R2是為了確實泄放G級電荷,確實關閉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你可以說它是驅動或限流電阻

R2是為了確實泄放G級電荷,確實關閉 MOSFET

感謝 已經弄懂了

网友:
電阻是1k及10k沒錯,影片內棕黑紅及棕黑橙

网友:
IRF1405來說,IRF1405_55V_169A_5.3mΩ,它是一顆非4.5V Logic level的N type MOSFET, Vgs(On) = ±20V, 也就是要讓Vgs >= ±10V <= ±20V, 若是我一般就會把它設計在Vgs = ±12V,若是在<10V的電壓,而電流也是幾A以內,你是可以像現在這樣用.

像Vgs = 5V時,我也會用像IRF540之類Vgs(On) >= 10V <= ±20V的N Mosfet, 但是電流是在1A以下,雖然這樣用不是好樣的,因為Rds內阻低,電流小所以影響不大,但是像電焊這種需要大電流的情形,最好Vgs>=10V,因為Vgs<10V是工作於線性區,不是開關區,工作於線性區除了影響工作頻率,同時也影響Rds,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影響到消耗功率.

若你的Vin=12V,那可以改用Rg = 1K, Rgs = 12K
Vgs = 12V * (12K/13K)
= 12V * 0.923
= 11.076V (Vgs>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IRF1405來說,IRF1405_55V_169A_5.3mΩ,它是一顆非4.5V Logic level的N type MOSFET, Vgs(On) = ±20V, 也 ...

感謝

Rg改成可變電阻就能藉由改變Rg而改變Vgs
進而控制Id
用在點焊機上很不錯
++++++++++++++

請問你說的4.5V Logic level 這個在datasheet裡面怎麼判斷?

補充內容 (2019-4-26 01:16 AM):
這邊說錯了,控制Rg改變Vgs來控制Ids比較不好控制,直接控制Vds就能控制Ids,實作上也比較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Rg改成可變電阻就能藉由改變Rg而改變Vgs

像這個IRLB3036GPbF,在第一頁就有寫Very Low Rds(on) at 4.5V Vgs.

像這個IRL640A是寫5V,你可以看第二頁的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裡面第六項的Rds(on),最後面有寫Vgs=5V.

不管是4.5V,5V都是Logic lev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這個IRLB3036GPbF,在第一頁就有寫Very Low Rds(on) at 4.5V Vgs.

像這個IRL640A是寫5V,你可以看第二頁 ...

感謝,我看到了!
4.5v 5v有什麼差異我再上網爬爬!
意外發現 IRLB3036GPbF 耐電流很高
我找很久是找IRF2804並聯來當作點焊機的繼電器使用
因為通電時間很短
我就沒在意package limit Id只有75A

+++++++++++++++
Logic level 是不是在說用數位輸出的高電位5V就可以作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我看到了!
4.5v 5v有什麼差異我再上網爬爬!
意外發現 IRLB3036GPbF 耐電流很高

>Logic level 是不是在說用數位輸出的高電位5V就可以作控制?

對.
這是以CMOS為標準的輸出電壓位準,TTL 一般我是以VoH=2.4V(含)以ˊ上為考量,因為每一家的生產廠商有些微不同,最好查一下生產廠商的datasheet,而現在越來越多的uC是以3.3V為電源,那就需要將輸出電壓提高到約5V的位準,也就是電壓位準轉換.

你可以看看這個表格並把它存起來 -- Logic Threshold Voltage Levels
其右上角有一些參數很重要,搞懂了你就可以在CMOS, TTL的相互轉換上不再卡卡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IC的電源電壓範ˊ圍,TTL(ex:74LS00), CD4000, 74HC(HCT)00,等等,這些就留待你去好好的享受一番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IRF1405來說,IRF1405_55V_169A_5.3mΩ,它是一顆非4.5V Logic level的N type MOSFET, Vgs(On) = ±20V, 也 ...

原來電路圖上Rg=1k  Rgs=10k
Vin=12V
Vgs = 12V * (10k/11k)
=10.9V > 10V
就不去作更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電路圖上Rg=1k  Rgs=10k
Vin=12V
Vgs = 12V * (10k/11k)

你了解了當然很好,但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自己知道,電路圖裡卻沒有註明,還是用舊圖 -- 9~15V.
這樣有人想做的話,他若是用的電壓太低,Vgs少了點,這樣對MOSFET就會增加功率的負荷.
MOSFET用於高電流時都是要斤斤計較的,或許說兩兩計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