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abee v30行車記錄器記憶卡格式化失敗

楼主(2019-04-14):
開機有插記憶卡當在這

開機有插記憶卡當在這

開機卡在警告畫面.在有插記憶卡的時候

當沒有插記憶卡可以到目錄只是不能錄影

當只有接電腦又讀的到記憶卡

換了三張記憶卡都沒有用還是同樣故障

我猜是不是韌體問題

原本是電池故障時間會跑掉.沒有理他也用了幾年.

會不會因為電池問題產生韌體問題

网友A:
記憶卡容量大小是否有支援、
換電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卡容量大小是否有支援、
換電池看看。

電池已經換替代品.
用了第四張記憶卡其中一張原來都在原機用.用電腦格式化沒問題.拿到手機也能讀

网友B:
記憶卡壽命是以寫入次數來看的,
行車紀錄器就是一直在錄影循環寫入....記憶卡很容易壞的,
換一張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卡壽命是以寫入次數來看的,
行車紀錄器就是一直在錄影循環寫入....記憶卡很容易壞的,
換一張新卡 ...

我先不插記憶卡等進入電腦連線再插記憶卡.可以看到記憶卡且可以存放檔案

我現在在想會不會是要原廠usb線才能進入錄影功能.雖然原廠應該不會這樣設計.但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先把記憶卡拿到 LINUX 底下格式化, 沒有的話用WINDOWS 格式化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檢查供電, 這個方案跟NOVATEK的差不多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7067-1-1.html

网友C:
記憶卡座應該有裂錫,補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卡座應該有裂錫,補焊看看

記憶卡在行車記錄器經usb線連電腦還是可以讀的到

网友D:
換一台....

這韌體好像是 SOP48 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記憶卡在行車記錄器經usb線連電腦還是可以讀的到

我以前有一台也是這樣,不過是sd卡,不是tf卡,裂錫補完就正常,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有一台也是這樣,不過是sd卡,不是tf卡,裂錫補完就正常,提供參考

這microSD座這樣細外面又有鐵框.這種沒熱風槍應該是連拆都拆不下來吧.我沒熱風槍.所以應該是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一台....

這韌體好像是 SOP48 的...

SOP48 是指腳座外形嗎

网友E:
回 maxcar 大 ...

米建議可以先用原先在v30行車記錄器上使用的記憶卡做測試,然後用diskpart檢查它的檔案格式與格式化格式,再來將原先放在記憶卡內的所有檔案與資料夾先備份起來,接著以diskpart檢查出的檔案格式,完整格式化一次後,最後把原先備份所有檔案與資料夾複製回來,然後再放入v30行車記錄器測試看看,謝謝。

网友A:
我也覺得SD座錫裂的機會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 maxcar 大 ...

米建議可以先用原先在v30行車記錄器上使用的記憶卡做測試,然後用diskpart檢查它的檔案 ...

我格式化了檔案全沒了
不同機器格式化
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覺得SD座錫裂的機會很高

我再拆下來焊看看.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再拆下來焊看看.死馬當活馬醫

拆下來重焊狀況一樣.確定不是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