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45V K45V 筆電USB失效

楼主(2019-04-15):
品牌型號:ASUS A45V K45VM
板號:LA-8221P REV 1.0

故障情況:
整機正常,只有 USB 2.0、USB 3.0 完全無法使用

初步測試:
在USB 3.0 的孔,不管接上 USB 2.0 或 3.0 的周邊皆無法使用,BIOS之USB功能有開啟
因為我只有板子,所以沒內建鍵盤可以操作

測量:
測量 5V 供電、開啟電壓都正常。從點位圖看到,2.0、3.0 的數據線是分開的

USB 是 PCH 管理的,如果是橋的問題就麻煩,於是爬文找資料發現很少有人有這個問題,
只有找到一篇,不過它的解決方式是..........把橋換成 HM67、原本是 HM77
這篇樓主一直糾結是 U4 有帶USB程序,U4好像無法讀寫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09458-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21814-1-1.html

測量:
於是我將USB座旁邊的元件都量過,濾波 L22、L23、L26、L27 都正常約 1-2歐~~
U27、U28、U29,SLG55584AVTR ,這顆不知道在做什麼用的
量到一顆 D28、發現第一腳對地短路,查看USB座裡面沒有異物
於是換掉 D28,這顆好像是USB保護IC,看datasheet好像有一些關鍵字、涌流之類的

處理:
在 LA-7912P 上面的 D24 找到同一顆換上,USB回復正常!

小結:
USB保護IC短路,所以讓USB進保護完全無法使用
不一定是橋的問題,就像 U32VM 一樣
LA-8224P、LA-8221P 好像差在獨顯不一樣,點位可以共用

180.74 KB, 下載次數: 30

3.76 MB, 下載次數: 23

BIOS

127.92 KB, 下載次數: 31

點位

asus K45VD_LA-8224P.pdf

1.29 MB, 下載次數: 49

電路圖

网友A:
大俠有三把刷子
頂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
這類抗靜電(突波)零件也常見於螢幕輸入端接頭附近...

某些品質較不穩定的只要一故障就對地導通, 然後就抓不到訊號了!
小弟遇到都是直接將該零件踢掉, 不像大俠那麼有心還去找一顆同型號的換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抗靜電(突波)零件也常見於螢幕輸入端接頭附近...

某些品質較不穩定的只要一故障就對地導通, 然後就抓 ...

仁寶代工的這一代的滿常有這顆的....

它的 D26 也是同一顆,用在 HDMI

D24、D25 好像也是一樣功能的

我 LA-7912P 有四塊,也只有一塊 D24 有,其他都空的

所以把它空著也是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俠有三把刷子
頂一下

我只有一把~~~

幸好有點位圖、電路圖,不然也做不了什麼

网友:
這類防ESD元件 HDMI 、USB3.0週邊電路在筆電上很常見到,有些是採單一線路上佈上一顆的作法。

有加上去的通常算是客戶有特別要求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