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時間繼電器的控制晶片

楼主(2019-04-15):
這是淘寶上很好買的時間繼電器

工作模式:

P1模式: 信号触发后,继电器导通OP时间,然后断开;在OP时间内,如下操作

P1.1信号再次触发无效

P1.2信号再次触发重新计时

P1.3信号再次触发复位,继电器断开,停止计时;

P-2:给触发信号, 继电器断开CL时间之后,继电器导通OP时间,计时完成之后,断开继电器;

P3.1:给触发信号,继电器导通OP时间之后,继电器断开CL时间,然后循环上述动作,循环内再次给信号,继电器断开,停止计时;循环次数(LOP)可以设置;

P3.2:上电之后无需触发信号,继电器导通OP时间,继电器断开CL时间,循环上述动作;循环次数(LOP)可以设置;

P-4:信号保持功能   如果有触发信号,计时清零,继电器保持导通;当信号消失,计时OP后断开继电器;计时期间,再有信号,计时清零;

计时范围

0.1秒(最小)~999分钟(最大)连续可调

如何选择计时范围:

模式选择界面设定好参数值后通过短按STOP,选择计时范围;

XXX. 小数点在个位,计时范围:1~999

XX.X 小数点在十位,计时范围:0.1~99.9

X.X.X. 小数点全亮,计时范围:1分钟~999分钟

++++++++++++++++++++++++++++++++

我想要弄個最小計時範圍0.001秒的控制器

但是看淘寶上這個電路板的元器件

好像沒有一個是跟時間控制有關係的

請問我該找那個關鍵字去找時間控制的相關元件?

网友:
毫秒定時器

网友:
你要找的應該是解析度為1ms的定時器?
如果是這樣4位數最長只能9.999秒?
這種比較少人使用,只能自己寫程式設計.

楼主:
0.001秒到1.000秒就夠了
我應該去找什麼樣的元器件?

++++++++++++++++++++++++++++

似乎用Arduino便宜又好用

网友A:
7段顯示器拆掉,看看電路。或許有機會改,不過這個好像是gnd當開關,不是正電當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0.001秒到1.000秒就夠了
我應該去找什麼樣的元器件?

http://www.anly.com.tw/productDia.php?id=355
這個可能符合你的需求

補充內容 (2019-4-17 08:21 AM):
老闆說要要1650.....真貴

TIMER

TIMER

网友B:
不知您的工作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大功率的話就要加上Mosfet,如果是5V以下就不用加。
最便宜的應該是用555+MOSFET,簡單易做但是精度不知道好不好,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話這個應該合您用
可以參考這個網站,可以計算觸發時間,底下有參考電路  555電路

如果要求精度高一點的就用Arduino+MOSFET模組,您圖片上的也是模組但太花俏了,相似的MOSFET模組可以找"400W15A"約NT10元比自己焊還便宜,程式不難幾行而己,可以自己寫或者google "Arduino延時開關"

補充:
剛爬了一下舊文,不知您是否要用在點焊機上面?如果是點焊機要用的,那個電流過大,約有100A上下,您po的那個是不能用的

网友C:
這麼短的時間   焊接用的  再長一點就跟沖壓用的區段重疊到

可以購買現成的單穩態模組使用
用是使用555單穩態   保持時間 網路有現成計算機可以計算填入合適數值即可  另外可以加入可變電阻調整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您的工作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大功率的話就要加上Mosfet,如果是5V以下就不用加。
最便宜的應該是用555+M ...

我是要控制點焊機mosfet開關的時間
時間控制模組不需要去通過大電流

"400W15A"
關鍵字能再給多一點嗎?

我來研讀一下555電路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短的時間   焊接用的  再長一點就跟沖壓用的區段重疊到

可以購買現成的單穩態模組使用

感謝
我找到單穩態模組了

如果我需要的是觸發後-接通5ms --切斷6ms --接通5ms --切斷
那是不是用UNO R3寫程式控制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段顯示器拆掉,看看電路。或許有機會改,不過這個好像是gnd當開關,不是正電當開關 ...

因為那個模組可設定的時間不夠短
所以我還沒買

我是想要找雙脈沖接通的
比如  觸發--接通5ms--切斷6ms--接通5ms--切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控制點焊機mosfet開關的時間
時間控制模組不需要去通過大電流

您可以參考這支影片welding , 直接用大功率繼電器來做開關也許會比MOSFET組成的電路來得合適,觸發控制用Arduino或是直接像影片中用按鈕開關即可,如果是由Arduino控制觸發的話繼電器需並一個反向二極體,按鈕的話就無所謂了。

网友D:
如果你這是要做點銲機的話,555應該不太適合你用。
你可以參考康大的點銲機,他之前才diy了一台。

點焊機0.1秒通電用NE555 8PIN-DIP 振盪器 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25-1-1.html

DIY點焊機進階版:0.1S,ARDUINO瘦身ATTINY44A+7SEG
http://bbs.pigoo.com/thread-67627-1-1.html

你可以改成使用外部晶振(對比來說,會比內部RC振盪更穩更準),或直接arduino uno 直上也行。

另外,請問一下,你打算用雙次點銲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這是要做點銲機的話,555應該不太適合你用。
你可以參考康大的點銲機,他之前才diy了一台。

雙次點焊的話通電時間可以更短或是電壓可以更低
火花比較小
焊點會比較漂亮

我是有在淘寶上買了時間控制模組
還沒拿到
不過在想有沒有更便宜的解決方案
我看uno r3 盜版的很便宜
再爬文看看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參考這支影片welding , 直接用大功率繼電器來做開關也許會比MOSFET組成的電路來得合適,觸發控制用 ...

Arduino控制觸發的話繼電器需並一個反向二極體
請問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的用意是什麼?
我是學機械的
沒學過電子
可能問的問題很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那個模組可設定的時間不夠短
所以我還沒買

這片可以設定on 時間, off時間(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控制觸發的話繼電器需並一個反向二極體
請問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的用意是什麼?
我是學機械的

消除接合時的彈跳雜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控制觸發的話繼電器需並一個反向二極體
請問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的用意是什麼?
我是學機械的

電感元件(如馬達、繼電器這類有線圈的),在停止通電時,元件會因為自身的儲能特性而往電路逆向釋放電流,所以需要在元件正負端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使斷電時產生的逆電流短路消除,保護電路防止被電倒灌,反向二極體在平時不導通,只有逆電流時才作用。
所以您如果採用Arduino來做控制的話,就需要二極體來保護,可使用1N4007。

可google "飛輪二極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控制觸發的話繼電器需並一個反向二極體
請問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的用意是什麼?
我是學機械的

發現上面圖放錯了,請參考下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找到單穩態模組了

時間那麼短又不需要大電流,使用硬體IC 去逗出來可能比較合適!!純數位IC !! 使用 ARDUINO 也可以但不要用杜邦線以避免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時間那麼短又不需要大電流,使用硬體IC 去逗出來可能比較合適!!純數位IC !! 使用 ARDUINO 也可以但不要用 ...

請問該找哪些IC來玩?給我關鍵字讓我goog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該找哪些IC來玩?給我關鍵字讓我google

你會用 ARDUINO 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該找哪些IC來玩?給我關鍵字讓我google

很久沒有摸邏輯電路了!! 使用 CD4049 做震盪器,使用 CD4020 計數器和選擇 使用 RS 正反器當作 時間設定... 因為是 ms 級的輸出又不需要大電流,這些ic 電路上網找看看!! 還有很多高手呢!! 繼電器應該反應時間不夠!! 因為要激磁和釋放!! 時間怕會比較難控制!! 這是我的淺見!! 電路作好用 邏輯分析儀 (台幣幾百元等級)可以抓出來,再來訂需要跳哪些線,作為時間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沒有摸邏輯電路了!! 使用 CD4049 做震盪器,使用 CD4020 計數器和選擇 使用 RS 正反器當作 時間設定.. ...

arduino沒學過,不過自認google查資料的能力還可以,差在欠缺電學的知識。
我有在淘寶買了時間控制的成品,跟自己作的mos板組起來運作一切正常。
不過還是希望能學學怎麼樣去作這樣的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arduino沒學過,不過自認google查資料的能力還可以,差在欠缺電學的知識。
我有在淘寶買了時間控制的成品 ...

那就好,有要顯示嗎?還是只要DIP SW 或是插PIN來選擇秒數? 時間 1~100 ms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好,有要顯示嗎?還是只要DIP SW 或是插PIN來選擇秒數? 時間 1~100 ms ?

希望有顯示,能用編碼器、sw、或其他東西來選擇秒數,時間 1-100ms 非常足夠
我不是上來討設計圖
我想知道需要用什麼元件來達成目的
我google不懂的再上來問
謝謝a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