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提高汽車音響aux-in的音量

楼主(2019-04-15):
汽車音響的aux-in是不是音量都比內置收音機的小呢,以下片段看得出來差很多,手機輸出已經開到最大了,使用者想請教,請問怎樣進一步提高到跟內置收音機同樣音量水平呢,而不需要調主機音量呢,切換有時被嚇到。謝謝。

https://youtu.be/fscwxnSKoMY

网友:
如果單純用線傳音樂 想到靠前級,但好像殺雞用牛刀

如果是用 小米藍牙音源接收器  這類的 不知道會不會改善

网友:
汽車音響的aux-in插孔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噴
汽車音響與手機的連接線換一條新的(內線快斷了)

网友:
aux-in為防止輸入訊號太大,一般都會經過電阻衰減,你需要拆機將電阻減小一點,至於要減到多小,需要實際測試才知道。還有手機的耳機輸出訊號也是有衰減過的,因為它是供耳機用的,訊號太大耳機會破音,兩個都有衰減的訊號,輸出自然不會有震撼力的。

网友:
可以利用NE5532將信號放大後輸入 (記得要串聯電容)

之後還獲得換換OPA的樂趣

网友:
手機的耳機孔還包含麥克風, 要用適合手機的耳機孔的線材接, 否則可能只有單聲道。

网友:
用一顆電晶體放大(或是OPA),下面電晶體放大圖可以放大訊號電壓2~20倍,調整射極電阻R1的阻值大小可以改變放大增益,一般小訊號放大的NPN電晶體都可以 。

電晶體放大需要電源比較麻煩,或是找不用電源小顆的音訊匹配變壓器,手機的耳機輸出低阻抗約8~300Ω經音訊變壓器轉換成1k~5K的阻抗音量就會變大(AUX阻抗超過5K),  類似有些動圈式麥克風裡面有音訊匹配變壓器,把低阻抗的麥克風音圈經音訊匹配變壓器轉成高阻抗的輸出,適合高阻抗的AUX訊號插座。

不過有些奇怪,手機的耳機輸出推AUX應該足夠,AUX的訊號強度約300mV~1V就足夠,手機耳機輸出應該是大於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