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41-7014NP家庭用單切開關帶燈維修實例

楼主(2019-04-15):
家裡的電燈單切開關壞了,切換時會再彈出或無法定位,秉持著痞酷人的精神~~~拆拆拆。
這種有電帶的開關要拆換為了安全先把電源迴路NFB斷電吧!!

1.先將單切開關從牆壁的插座和拆下,面板拆下後將兩顆固定螺絲拆下即可,拆下的單切開關如圖

2.使用一自小起子將單切開關的固定片撬起(共四面),撬起後即可將底座和切換開關分離

3.拆開後發現彈簧斷裂了(藍色箭頭),拆下開關接點

4.彈簧斷了沒東西換也是”無法度”,登..登..登…殺肉主角出場了(上次壞掉的單切開關未帶燈)

5.拆下後可看出帶燈和未帶燈的切換開關差別在哪裡,把殺肉開關的彈簧移到帶燈的開關這邊

6.開關接點清潔保養後塗上接點油

7.將開關接點回裝,底座和開關準備合體囉

8.合體時須注意彈簧需放在底座ㄩ型接點的中間,裝好後壓下並將兩個固定扣壓入固定

9.回裝好後以歐姆檔測試接觸是否良好,小弟的電錶有誤差所以顯示3.7歐姆真是抱歉(僅供參考)

10.裝回插座盒又是一條活龍了,居家實用的小維修給大家參考參考!!!公狗記得餵喔!!

网友A:
  哈哈這個好
橡皮人不知會給精華還+10
這應該留給我發說
323qazxsw大是高手
橡皮人應該+2就好
等等魯夫看到我胡言亂語又要罵我了~~緊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這個好
橡皮人不知會給精華還+10
這應該留給我發說

盛竹如說的~~~真相是什麼,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盛竹如說的~~~真相是什麼,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小的之前拆過這個說

网友B:
找一個全新的帶燈關開,看是否3.7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個全新的帶燈關開,看是否3.7歐?

我的電表紅黑棒短接就3.6歐~~~~剛剛試另一台結果是0.0歐

另外蔡大的開關真高級~~~~沒用過這種高級貨

网友:
這個我也拆過~
我的是接點有點發黑接觸不良 家裡沒細砂紙只好指甲銼稍微打磨繼續撐著

网友:
可以先將表棒短路後   將阻抗記錄下來
在較低阻抗的測量   減去此值即可  (將表棒的內阻抗給減去  )

另外這類的小負載開關 清理一下  上個接點油就對了  不一定出問題就是換掉丟垃圾

看到有小坑洞燒蝕 就要換掉了(通常是控制馬達與多盞燈具會產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之前拆過這個說

這個貴,值得花時間去修

网友:
松下National品牌階段,大概30年前左右的產品,這篇應當是作教學示範,否則直接換一個省事且不見得花多少錢

題外話,當時的仿冒品就有以Natiohal品牌來魚目混珠,不注意看還真會被騙

网友:
小東西  盡環保

网友:
這種東西用了快30年了都還不會壞 真佩服設計的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