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洗脫烘 WD-10PFD 運轉一半跳掉.

楼主(2019-04-15):
這台用了8年多的LG 洗脫烘 WD-10PFD, 真的是多災多難...

一開始是常見的烘衣功能故障
---> 棉絮卡太多, 清乾淨搞定.

然後是進水一直不停
---> 一樣是棉絮, 但是是下面的排水通管卡棉絮, 然後水壓力偵測管通不上去, 造成壓力無法偵測.
---> 清乾淨搞定.

然後又一次是不烘衣.
---> 電線磨破皮, 應該是之前拆的時候沒有好好順線的下場...

然後... 洗衣狀態會突然改變, 好像面板被一直反覆按鈕.
---> 控制面板的按鈕接觸不良, 可能合併面板鏽蝕.
---> 面板線路加錫焊過, 上漆, 換按鈕後正常.

講了這麼多, 進入主題吧.
這次是啟動一陣子跳掉, 然後跳回起始狀態.
因為不是完全不過電, 所以猜是驅動板或控制板的問題.
控制板上次玩過了, 好像沒什麼重要元件. 所以先看看驅動板.

驅動板太過分了, 封膠封的也太徹底.
但是, 反而過熱的地方封膠溶掉, 知道大概位置. (這是解焊後的)

板上前輩已經有經驗了, 就是 TOP246YN 問題.

其實我不太懂電路學, 但是照著做還是可以的.
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1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414

板上大大提供的好辦法, 直接後面開洞.

除封膠, 解焊, 本來旁邊兩個電容感覺怪怪的想換掉, 結果...
那個330K精密電阻好像是1/2w或1w的, 台中電子街只找到1/4w就把原本的焊回去了.
然後, 那個小電阻, 橘綠紅的... 3.5K, 居然也沒有, 只有橘藍紅3.6K, 用三用表量阻值還好就算了.

所以, 成果在這裡....

要使用一段時間才知是否完修倒是.
即便解決這個問題, 還是需要再清清棉絮了.

楼主:
更新一下...

用了一週, 然後老婆說在烘衣步驟會自動關機....  (洗衣/脫水倒是正常)

頭大了...... 突然想把洗衣機從樓上直接丟下去...

拆開後, 發現鼓風機的線路 (黃/黑/白 那條), 好像又怪怪的...
話說這條之前才重接過而已....
仔細檢查, 欸, 斷了.... 不是斷在我修理的地方, 而是更靠近主機板端....

好吧, 反正修理就對了. 這次盡量換多一點的線, 看能否避免內桶震動時一直扯那條線.
修好試機... 好像又好了一陣子....
再用看看吧.

說不定之前的故障不是驅動板, 而是這條線又有問題???

這裡就是我說的有問題的部分... 懶得拍照了, 網路抓圖 (非同型號, 但是大概就是這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