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求助] EVGA GTX660 ti 短暫雪花

楼主(2019-04-16):
1. 上個星期電腦用到一半突然跳藍屏,重開機後進系統完成,畫面有短短的綠條紋。而且原本雙螢幕只剩一個有畫面(DVI),重開機把這個DVI拔掉後 HDMI就有畫面,似乎只能顯示單螢幕。
2. 連BIOS畫面都會有綠條紋,所以排除是Win10系統或是Nvidia driver的問題,應該是硬體。
3. 運轉個幾分鐘後,顯示卡風扇會突然拉轉,變得很大聲。
4. 拆開重上散熱膏後問題依然無解,就拆下換備用卡撐。

原本想說拍一下畫面跟狀況上來請教大家,所以今天又裝上去,但結果卻是一切正常,用了甜甜圈燒一下也沒當機。
請問各位維修高手,這是GPU焊點氧化的徵兆嗎?
謝謝。

EVGA GTX660 ti

EVGA GTX660 ti

网友A:
這應該是錫裂了
公版散熱方案很差....
也或許是RAM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錫裂了
公版散熱方案很差....
也或許是RAM損壞!

那就頭大了,請問這個有人在修的嗎? 也不清楚維修的價位,會不會超過這張卡本身剩餘價值了。

网友:
smd電容氧化前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頭大了,請問這個有人在修的嗎? 也不清楚維修的價位,會不會超過這張卡本身剩餘價值了。 ...

建議是別修了換一張
修理價格肯定超過這張價值
修復後不能保證會再發生其他問題

楼主:
後來放了一個禮拜後又把它裝上機,用到現在還沒掛,只好繼續用。已經都在看RX58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