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吹風機 EH-CNA97 沒有燈號,沒有熱風,可以開機

楼主(2019-04-16):
在最近玩了那麼多台吹風機後,終於出現一台大魔王
這一台沒有熱風,但是可以開機,可是也沒有燈號

經檢測
142 x2正常
TH SW 正常
小電熱絲 55歐正常
大電熱絲 10歐正常
馬達正常
風扇正常可輕鬆撥動
手把開關切換也正常
參考這篇,更換手把上一顆PJ267 沒有什麼效果

燈號主機板上,有一顆很大顆的三支腳的MA166G 這顆是什麼 怎麼測量?
我用二極體檔位,不管紅黑怎麼換 怎麼測試其中兩隻腳  都是沒有反應  這樣是壞了嗎?

而且這顆MA166G 直接跟T1 T2 電熱絲相連  所以嫌疑重大
網路上沒有這顆MA166G  只有MA166S  希望可以替換

開機後沒有燈號,SET約50W,DRY約174W
但是就是沒 有 熱 風
感覺這個應該是電路板有問題了,第一次接觸到,懇請有修理過的版友給個方向

网友A:
TRIAC 交流矽控整流器~燒毀~
可用BT139-600E代換

全新BT139-600E ( 交流矽控整流器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99127587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AC 交流矽控整流器~燒毀~
可用BT139-600E代換

謝謝wet大專業的回覆
請問平常在修理東西的時候,是怎麼判斷這個型號可不可以用什麼型號代替呢?
要查什麼關鍵字  或是看datasheet裡面那些特定的資料?
可否指點一二 ,想學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wet大專業的回覆
請問平常在修理東西的時候,是怎麼判斷這個型號可不可以用什麼型號代替呢?
要查什麼 ...

可不可以替換當然是要看datasheet.
不同零件要看的地方不一樣.
比較簡單的就是看零件包裝,腳位,耐壓,耐流,工作電壓,輸出電壓,臨界電壓,hfe...等等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AC 交流矽控整流器~燒毀~
可用BT139-600E代換

還好BT139不算難買,附近電子材料行就有
不過買了換上去之後,依舊沒有起色  燈號依舊沒有亮
接下來就沒有線索了

應該是找LED這塊主機板沒錯吧?

网友C:
燈號沒亮  代表控制IC可能沒有電源過去,或是控制線路有故障, 導致可控矽無法啟動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號沒亮  代表控制IC可能沒有電源過去,或是控制線路有故障, 導致可控矽無法啟動加熱?

我有點難上電測量
因為開下去吹風機就啟動了 風扇也會轉動震動 直接放桌上好像也不妥
不過畢竟沒有熱風  所以比較沒有把桌子高熱熔掉的危機
晚點我再試試看這些地方有沒有電,測交流還是直流呢?

网友:
扇葉先拆掉吧  反正沒有加熱 不用擔心溫度保險絲燒毀
CHG有+/-應該是用DCV測量
橋整一次側用AC量,二次側用DCV

网友D:
標示PTRIAC1那顆4腳的是 TLP260J  Photo-triac TLP260J PHOTO TRIAC.pdf (91.32 K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標示PTRIAC1那顆4腳的是 TLP260J  Photo-triac

這顆我手邊沒有,可以請教怎麼測試這顆好壞嗎?

看圖片1,3應該就是一般二極體量測
2,4和中間橫向箭頭就不瞭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號沒亮  代表控制IC可能沒有電源過去,或是控制線路有故障, 導致可控矽無法啟動加熱?

我剛剛測試了  開SET檔  小電熱絲會熱耶  大電熱絲沒有反應
燈號這塊板子CHG-  CHG+(橘線 褐線) DC沒有反應
橘線 褐線直接來自於手把那塊小電路板的PL267J的1,3腳
(這個參考前人文章連接 一開始有換 是新的)

TLP267J PHOTO TRIAC.pdf

371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C:
原來那顆是光偶器,這樣chg+  chg-只是用來控制小電路板上的光偶器,那主板的電到底從那邊來呢?右下角gnd Reg查看看

Ps. 小電熱幫馬達分壓用,馬達有走就會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那顆是光偶器,這樣chg+  chg-只是用來控制小電路板上的光偶器,那主板的電到底從那邊來呢?右下角gnd  ...

上電測量時,REG GND沒有DC輸出
所以目標轉移到這個應該是電源版的身上
電源版有量測到110V AC進來
所以現在嫌疑落在黃色變壓器身上

黃色變壓器TR 2123 n
一邊有3隻腳(靠REG GND這側)  一邊有4隻腳(靠AC1 AC2那側)
不曉得該用什麼檔位檢測那些腳呢?
感覺3隻腳這邊對GND沒有DC 好像不正常
不過TR2123這個型號  網路上也完全查不到在賣,如果這個小變壓器壞掉,可能找不到材料替換

補充內容 (2019-4-18 03:35 AM):
補充 3對GND,會有AC跳來跳去約3-5V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電測量時,REG GND沒有DC輸出
所以目標轉移到這個應該是電源版的身上
電源版有量測到110V AC進來

癖酷真是好地方,感謝熱心版友一起陪我討論
有伴  有支持  有成就感~~一大享受
電源版的確有問題,但是還沒有查清楚
目前進度有燈號了,但大電熱絲還是沒熱風,繼續努力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AC 交流矽控整流器~燒毀~
可用BT139-600E代換

更換了大顆的可控矽
更換了手把電路板的光藕器P267
更換了控制電路板的光藕器P260
有亮起燈號  但是沒有熱風

1.請問印絲NB,但是應該不是KRC-402 SOT-323還有可能是什麼呢?SOT-323是最小的封裝了嗎?
原本換下來的NB比這顆KRC-402再更小一些。

2.請問KRC-402是什麼,它超級小一顆,電表一碰到就彈飛了,好難測量
如果是三極體,我應該可以順利量到兩組明確的導通
網頁上叫做"NPN Switching電晶體 內建電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換了大顆的可控矽
更換了手把電路板的光藕器P267
更換了控制電路板的光藕器P260

※廠商說印絲NB都是一樣的,只是體積大小不同,所以就算買到稍微大,應該也不影響。
※本來在外面沒有工具,用傳統木柄40W烙鐵,好像把NB焊壞了...焊上去三隻腳二極體檔位都沒有反應,後來用比較細的烙鐵+放大鏡重新處理,NB正常後,上電SET檔時,光偶器1、3腳位有1.5v左右
※但是T1對地依舊沒有AC...持續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替換當然是要看datasheet.
不同零件要看的地方不一樣.
比較簡單的就是看零件包裝,腳位,耐壓,耐流 ...

電源版上查到一個嫌疑犯
DP1-DP3都是一般的二極體 有明顯負號標記線條
但是DP4我甚至不曉得它是不是二極體  印刷沒有很清楚 也沒有負號的線條
甚至還有一個定位點

DP4二極體檔量起來是導通的  因此覺得可疑
有人知道這顆元件是什麼嗎?導通是否正常?

DP4

DP4

電源版背面

電源版背面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正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版上查到一個嫌疑犯
DP1-DP3都是一般的二極體 有明顯負號標記線條
但是DP4我甚至不曉得它是不是二極 ...

參考看看

尺寸大小 接近1206      奇怪的編碼+S1   有點像Toshiba  CSM01

https://site.china.cn/jichengdianluic/3698678231.html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ap-en/design-support/package/detail.M-FLAT.html

拆下量看是否NG?

然後 s1  有CSM01 跟 CRS01  最大差別 是尺寸大小(寬)  M-FLAT  S-FLAT  電流規格有差別

楼主:
謝謝告知,我索性拆了我家n96比對,這顆dp4 約 0.97歐姆,導通是正常的。
另外我家N96,set檔上電量,reg gnd dc是7.9v
這台故障的N97,set檔上電量,reg gnd dc是8.6v

雖然沒有一樣的N97可以比對,但感覺沒有差很多
所以還是朝控制板再努力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我索性拆了我家n96比對,這顆dp4 約 0.97歐姆,導通是正常的。
另外我家N96,set檔上電量,reg g ...

我把控制板上面電阻都量了一遍,兩顆阻值太高更換,可惜依舊沒有起色
單純去量LED 都是會亮了,熱風紅色LED的正極量測貫孔到控制板的背面的一個三極體RL2的3腳

上電測量時,這顆三極體RL2ˋ的1腳、2腳對GND皆有5V,但是3腳就0V 因此LED不會亮
這個三極體不確定是否好壞,封裝好小貿然請下來,可能焊回去有點困難,先請版友幫忙看看
二極體檔位
1→2  0.75
3→2  1.39
總共六組組合,其餘4組不通,看起來只有兩組結好像正常,又好像不正常(一般兩組好像都是0.6 0.6左右)

网友E:
kafsu1205大,您這支故障情形,是不是無論風量大小冷熱風交替和各種模式,吹出來的風都是比體溫稍高約42度左右的風

楼主:
引用 网友E:
kafsu1205大,您這支故障情形,是不是無論風量大小冷熱風交替和各種模式,吹出來的風都是比體溫稍高約42度左右 ...

我的這台更嚴重  燈號都不見了,燈號一開始有修復,但是燈號正常後,並沒有正常加熱
一路一直往下查,最後不曉得怎麼搞得連燈號都不見

我還找了一支正常的N97,開機量測電壓
電源板8.1V左右  差不多
所以一直都是在控制板上找問題
控制板上更換了主要嫌疑元件  還換了兩顆開路的電阻

控制板上最主要控制110V會不會過去給電熱絲的這顆光偶器
一直以為它有問題,實際上電跟正常的機器比 DC 差不多
5.4V 4.9V (字很小 因ˋ為圖片放很大去打字的  恢復原狀後字很小)

控制板上主要的晶體電壓都差不多
只有QL1的其中一腳,正常機器是-2.7V  壞掉這台是5V
而這一腳是連接到晶片右側倒數第二腳

所以我放下了,我想晶片的問題機率高,這顆晶片也買不到,放下吧

楼主(2019-05-21):
引用 楼主:
我的這台更嚴重  燈號都不見了,燈號一開始有修復,但是燈號正常後,並沒有正常加熱
一路一直往下查,最 ...

這件事情後來又有了轉機
但是不同型號,是EH-CNA99 插錯220V電壓後,繼續使用110V
然後線圈一個火花,燈號就全部沒有了
變成可以開機,風扇會轉,但是控制板燈號不良的難處理局面
拿去給人家修理,人家說不會修,只能整塊板子換掉.....$3000
店家有電源板+控制板+電熱絲等等整套的配件,看起來跟原廠9成像但是有點不同(和外殼燈號孔位差1-2MM)
有人知道這整組的零件要去哪裡買嗎?對岸都找不到賣整組的。店家買得到,應該就是有賣的吧

回歸主題,既然上次查到晶片,CNA99的晶片是有型號的,趕快買一顆來玩

換上去依舊未果....不容易啊T_T
不曉得有人知道這種晶片R5F102AAA是換上就可以用,還是需要寫程式呢??
如果需要寫程式,要買什麼設備+軟體來讀寫複製呢?如果不會很貴,想好奇玩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件事情後來又有了轉機
但是不同型號,是EH-CNA99 插錯220V電壓後,繼續使用110V
然後線圈一個火花,燈 ...

這棵是要燒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棵是要燒程序的!!

謝謝回覆,對燒程序完全很陌生
請問datasheet要看哪段來分辨,才知道這顆需要燒程序,還是直接換上就可以呢?

所謂燒程序,一般個人可以做到嗎?還是要很昂貴的機器設備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對燒程序完全很陌生
請問datasheet要看哪段來分辨,才知道這顆需要燒程序,還是直接換上就可以 ...

要找能辨識到這顆晶片的編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對燒程序完全很陌生
請問datasheet要看哪段來分辨,才知道這顆需要燒程序,還是直接換上就可以 ...

購買連結 編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找能辨識到這顆晶片的編程器

聽起來個人是無法處理了
那如果換個想法,不要控制板  就是冷熱切換這些功能失效
直接把110V繞過晶片,直接給電熱絲 開了就熱 不開就不熱
不曉得可不可行?

不然這塊控制板,原廠服務站說水貨不賣零件
店家說晶片無法修理,也沒有來源可以向店家一樣買到整組的外觀9成接近原廠ˋ的套件
大概又要放下agai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起來個人是無法處理了
那如果換個想法,不要控制板  就是冷熱切換這些功能失效
直接把110V繞過晶片,直 ...

可以在付費徵求版上,PO出你需要的部分,看看有沒有人有設備可以幫忙處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