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GBI15J橋式整流器有沒有替代品

楼主(2019-04-17):
小弟遍尋不到GBI15J這顆橋式整流器,想請各位先進推薦替代品

网友:
用 二極體

网友A:
GBI15J 規格是 600V / 15A
https://diotec.com/tl_files/diot ... tasheets/gbi15a.pdf

這類型包裝一般稱為GBJ系列,
可以找看看GBJ15xx, 再比對一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I15J 規格是 600V / 15A
https://diotec.com/tl_files/diotec/files/pdf/datasheets/gbi15a.pdf

愚昧的再請問一下,是否只要是600V15A即可?
還是另有其他必須符合的規格才能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愚昧的再請問一下,是否只要是600V15A即可?
還是另有其他必須符合的規格才能替代? ...

一般都是先看耐電壓耐電流規格~
至於有無其他特殊條件則要看設計時的需求, 大大也可以找替代品規格書兩兩比對看看

楼主:
謝謝雨知波大,只是板子上的位置不太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先看耐電壓耐電流規格~
至於有無其他特殊條件則要看設計時的需求, 大大也可以找替代品規格書兩兩 ...

謝謝lazy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BI15J 規格是 600V / 15A
https://diotec.com/tl_files/diotec/files/pdf/datasheets/gbi15a.pdf

順便請問一下大家,如果我們用1N5408(每顆1000V/3A)整流二極體四顆,做成橋式整流式,其耐壓和耐流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順便請問一下大家,如果我們用1N5408(每顆1000V/3A)整流二極體四顆,做成橋式整流式,其耐壓和耐流是多 ...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四顆整流二極1N4007(100V/1A)做成的的橋式整流如果一顆1N4007壞了,能否只用一顆1N5408去代,其它三顆還是1N4007,這樣對線路有影響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四顆整流二極1N4007(100V/1A)做成的的橋式整流如果一顆1N4007壞了,能否只用一顆 ...

耐壓耐流規格更高,一般是可以替用

1. 通常是手頭上沒有同規格應急用...

2. 有一些是設計太剛剛好,照成通病問題...
  通常會選增大一級或兩級的耐壓或耐流來替代,以增加耐用度.
  需注意,是否會造成 A(原本故障元件)不壞,反而壞B(燒其他更重要的元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順便請問一下大家,如果我們用1N5408(每顆1000V/3A)整流二極體四顆,做成橋式整流式,其耐壓和耐流是多 ...

就是1000V/3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壓耐流規格更高,一般是可以替用

1. 通常是手頭上沒有同規格應急用...

了解,謝謝回答,因為在維修時還沒試過,只單換一顆規格不同的,整流二極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1000V/3A

了解,謝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