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電視SMT-42KE5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9-04-17):
我家三洋電視SMT-42KE5冷開機畫面異常如圖, 左邊畫面異常, 熱機後異常現象會減少, 數分鐘後會回復正常. 想自己維修, 我懷疑是電解電容老化, 尚未拆機檢查, 還請網上先進前輩能指點維修方向.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今天拆解後蓋, 檢查電解電容都很好, 外觀看來沒有老化現象. 壓螢幕左邊框, 這個現象就會出現, 看來應該是接觸的問題.

网友:
左邊故障用遮避法應該可解決

网友:
將t-com的 ffc cblae 拔起來看看
若是一邊拔起來正常
在裝回去就不良
那就是面板NG了

网友A:
這是CLK一邊壞掉? 還是TAB的問題?

楼主:
這電視有好多螺絲, 我昨晚拆解到看到面板的軟排線, 在檢查後畫面就正常了, 我什麼都沒做又組裝回去, 共花了我3個小時. 今天早上開機正常, 希望以後也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CLK一邊壞掉? 還是TAB的問題?

我認為他說裝回去就又好了,可能是假象,後續可能又會復發
因為他連clk也沒動到遮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他說裝回去就又好了,可能是假象,後續可能又會復發
因為他連clk也沒動到遮蔽 ...

是呀~ 就賭呀~~ 3月後都還正常的話賺到
半年回來再拆一次又好又賺一次

网友:
LVDS電壓檢查看看,看有沒有低於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他說裝回去就又好了,可能是假象,後續可能又會復發
因為他連clk也沒動到遮蔽 ...

沒錯, 確實是假象, 後續還是有發生, 不過不頻繁, 過個幾分鐘又好了, 但是如果是比較暗的畫面還是有問題, 我回家再拍照上傳.

楼主:
像這樣暗的畫面還是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