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HD SUP-12A 的訊號輸入插頭名稱

楼主(2019-04-17):
首先感謝遠道來的貴客,蔡董專程送來,勿勿忙忙都沒有好好喝杯咖啡就回去了。

感謝您的好物,當然也要讓他好好發揮功能,怎耐咱遇笨一直搜尋不到這規格的訊號插頭,
還無法讓他唱歌,真急著了!

請問這種接頭叫什麼?那裏可以買到?

网友A:
wooden大,那是兩用的座
xlr公頭跟6.5phonejack頭都可以插

网友B:
2樓 h大正解, 就是XLR與6.5mm Phone Jack的兩用座
https://www.neutrik.com/en/neutr ... tors/combo-i-series

https://www.mouser.com/catalog/s ... pdf/Neutrik_XLR.pdf
頁碼23的combo series

若五燈大很急著讓它發聲就找一條6.5mm音源線送訊號進去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那是兩用的座
xlr公頭跟6.5phonejack頭都可以插

太棒了!

感謝您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樓 h大正解, 就是XLR與6.5mm Phone Jack的兩用座
https://www.neutrik.com/en/neutrik/products/xlr-conne ...

謝謝您!

呵呵!這種外場的器材還第一次收到,真的是長知識了!

楼主:
hokkaido0639
lazy104

感謝兩位大師的開釋,6.5的 phone jack 有分單音和立體,接下來應不難測試了。

网友:
Canon頭=MIC唱歌用

网友:
6.5的 phone jack 立體頭=可通用

网友C:
在這個主動喇叭上這個 ¼" Phone Jack (或稱 TRS 插座)不是立體是平衡式單音信號,就跟平衡式 XLR 一樣所以才能將兩種插座做在一起。

如要用家用影音設備 RCA 非平衡信號接到 XLR (TRS) 上需要做專用信號線如下圖。
或是使用音頻變壓器或主動式轉換電路。

請特別注意上面這種 UNBAL to BAL 轉換線只能用在平衡式輸入端,如果是要做平衡式轉非平衡就不能這樣接。
就是上圖的 Lo 線兩邊接頭都不要接,因為 Lo 線不能接到地線去,很可能會讓前一級的平衡式負信號輸出電路因短路而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這個主動喇叭上這個 ¼" Phone Jack (或稱 TRS 插座)不是立體是平衡式單音信號,就跟平衡式 XLR 一樣 ...

實際用 1/4" phonejack 單聲和立體 ,量測結果確定是 mono

從 RCA → 1/4 " Phonejack 接法應無所選擇,應不會造成短路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實際用 1/4" phonejack 單聲和立體 ,量測結果確定是 mono

從 RCA → 1/4 " Phonejack 接法應無所選擇 ...

這種主動式喇叭ㄧ聲道就要一隻所以一定 Mono。

非平衡轉平衡輸入時平衡信號的負端只有接地才能收到信號,而平衡輸出信號負端錯誤接地才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主動式喇叭ㄧ聲道就要一隻所以一定 Mono。

非平衡轉平衡輸入時平衡信號的負端只有接地才能收到信號 ...

對!要看前端輸出是平衡或非平衡,所用線材一定要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要看前端輸出是平衡或非平衡,所用線材一定要配合的。

儘量不要轉來轉去的,業務的場合就全部設備都使用專業的平衡式設備,所有接頭與線也全都會是 XLR 形式。
家用影音設備就全都是 RCA 接線,中間哪一台機器的輸入輸出改用平衡式也不會讓聲音變得比較好聽。

网友D:
以前實驗過一個翁先生的提示. 用一個NPN三機管, 集極和射極都串接電阻, 就可以得到簡單的 UNBAL 轉換成 BAL 的電路設計, 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實驗過一個翁先生的提示. 用一個NPN三機管, 集極和射極都串接電阻, 就可以得到簡單的 UNBAL 轉換成 BAL ...

我用過許多國外產製的 UNBAL 與 BAL 轉換的機器,其中音質最好的首推內部使用音頻變壓器,要怎麼轉換怎麼接都可以。
不管是哪個 IC 都比不上音頻變壓器的飽滿與溫暖聲音,這種音頻變壓器小小一顆就要三千元起跳,即使到科技進步的現代還是沒有其他方法能夠取代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過許多國外產製的 UNBAL 與 BAL 轉換的機器,其中音質最好的首推內部使用音頻變壓器,要怎麼轉換怎麼 ...

請問是不是玻莫合金片做的變壓器, 還非常講究阻抗匹配的呢
之前玩舊真空管收音機時也有前輩極力建議買個特制的輸出變壓器, 不過看看應用實際目標和價格的比例就放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不是玻莫合金片做的變壓器, 還非常講究阻抗匹配的呢
之前玩舊真空管收音機時也有前輩極力建議買個 ...

鐵芯材質我是不知我只是知道這玩意好用,試做音頻變壓器就是在鐵芯、間隙與圈數這三項搭配上打轉,全憑材料與經驗值才玩的出來,有那麼好搞的話廠家就不會賣那種價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鐵芯材質我是不知我只是知道這玩意好用,試做音頻變壓器就是在鐵芯、間隙與圈數這三項搭配上打轉,全憑材 ...

管機所使用的除了不同真空管之外,輸出變壓器也是很重要的元件。

但是玩家因侷限於輸出變器的製作材料,技術的限制高,所以頂多都以換管子或更動不同材質的元件來變化音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機所使用的除了不同真空管之外,輸出變壓器也是很重要的元件。

但是玩家因侷限於輸出變器的製作材料, ...

下圖這個就是小信號的音頻變壓器,此電路就是來做平衡與非平衡間的轉換。
由於是使用非主動元件的信號轉換所以不需要電源,使用上很方便。

管球機用的輸出變壓器更大學問更多,還沒搞懂前不會去玩管機。

网友E:
今天找到的戰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找到的戰利品

挖寶功力一級棒!

网友:
原圖上有(黃色),
電源座下保險司座也會 鬆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