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有人玩過這個嗎?

楼主(2019-04-17):
i.LON 100 Internet Server

管理座位電源

网友A:
沒看過.....

這幹什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過.....

這幹什麼用的????

電源管理網路伺服器,有內建空間可以放寫好的網頁,用來控制電源開跟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管理網路伺服器,有內建空間可以放寫好的網頁,用來控制電源

利用網路來開關電源嗎????

如果是的話,很早以前我就有興趣拿來應用......但好像都很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網路來開關電源嗎????

如果是的話,很早以前我就有興趣拿來應用......但好像都很貴..... ...

rpi+relay模組
esp32+relay模組

都可以達到啊,只是樣樣要自己來

网友:
這東西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沒有,沒有

楼主:
說明書都是英文,原本的廠商沒做了,我來研究看看了

网友:
網路控制 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說明書都是英文,原本的廠商沒做了,我來研究看看了

示波器的探棒還有需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探棒還有需要嗎????

還沒拿到示波器

网友B:
歐規的二線式控制系統
他應該有一個可以寫入的專用程式
現行飛利浦與施耐德都是使用類似的系統
大大的應該是用來控制需量使用
除了該控制器寫入
應該也還有web介面的管理程式
至於跟其他家程式合不合就要碰碰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歐規的二線式控制系統
他應該有一個可以寫入的專用程式
現行飛利浦與施耐德都是使用類似的系統

我在官網好像有發現它的軟體了,再試看看,謝謝。

Echelon SmartServer

网友C:
這類的東西以後會很便宜,現在一顆幾十元的ARM的微控制晶片內含高速乙太網路晶片,把寫好的控制程式及網頁燒入含高速乙太網路的微控制晶片,可以透過網路讀取微控制晶片裡面的網頁,利用這一網頁顯示電器設備的功率及設備運作的內部數據資料,用這一網頁來開啟或關閉電器設備,比如用手機透過網路開啟家裡的冷氣,讀取家裡現在的室溫,設定冷氣溫度.......現在ARM的微控制晶片零件都很便宜,只是沒廠商去研發整合放在自己產品量產推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類的東西以後會很便宜,現在一顆幾十元的ARM的微控制晶片內含高速乙太網路晶片,把寫好的控制程式及網頁 ...

是的而且还不用几十元,大陆这边淘*宝甚至总价一百人民币以内有交易。用的mega328类的8位单片机加W5100。就是DIY级别的水平,的确不能抵御很多干扰。稳定性也全靠用户自行控制。唯一优点就是要求不高随便用用坏了换新也能凑合。要稳定还是买施耐德之类的品牌货比较好。

网友:
智慧家庭用這種......

學姊:死WISH那麼晚還不睡覺在上網.......哼......(按鈕).......關閉伺服器電源中請稍後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