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實做與討論] 網路時鐘 NODEMCU 應用

楼主(2019-04-17):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電路,一共只有三個零件組,LGC12002 兩個,NODMCU一個 !!
NODEMCU 網路搜尋一下,一大堆應用,價格 露天拍賣 約120元台幣,他透過家裡的網路分享器向相關網路校時的公司,提出時間需求,這一段資料我是從相關的網站之中COPY下來的,原創是用來驅動 LCM 搭配 溫溼度模組 DHT11來顯示時間溫度溼度,由程式裡面36000秒提出校時一次.希望大家喜歡!!

程式:
//20190414 modify for cs pin control
//201904120 clock from internet & display 2 PT6961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TimeLib.h>
#include <PT6961.h>
#include <DNSServer.h> //20190416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20190416
#include <WiFiManager.h>//20190416
WiFiManager wifiManager;//20190416
const int DIN1 =5;//d1
const int CLK1 = 4;//d2
const int CS1 = 0;//d3
const int DIN = 5;//d1
const int CLK = 4;//d2
const int CS = 2; //d4
PT6961 SEG7(DIN,CLK,CS);
PT6961 SEG8(DIN1,CLK1,CS1);
boolean colon=false;
char hrmn_Array[4];
char mondy_Array[4];

const char* ntpServerName = "us.pool.ntp.org";
const int timeZone = 8;
const int BUTTON_PIN = D4;

WiFiUDP Udp;
int localPort = 8888;

unsigned long PreviousClick = 0;
unsigned long PreviousDisplay = 0;

void setup() {
   wifiManager.autoConnect("antlu");
    SEG8.initDisplay();
    SEG7.initDisplay();
    SEG7.sendCmd(0x88);//bright 1/16
    SEG8.sendCmd(0x88);//bright 4/16
    // PT6961初始化
  Serial.begin(9600);
//  WiFi.begin(ssid,password);
  int pointcount = 0;
while(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if(pointcount >= 16)
   {
    Serial.println("over 16");
    pointcount = 0;
   }
   Serial.print(".");
   pointcount ++;
}

  Serial.print("IP number assigned by DHCP i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Starting UDP");
  Udp.begin(localPort);
  Serial.print("Local port: ");
  Serial.println(Udp.localPort());
  Serial.println("waiting for sync");
  setSyncProvider(getNtpTime); // set the external time provider
  setSyncInterval(36000); // set the number of seconds between re-sync

//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BUTTON_PIN), IntCallback, RISING);//interrupt routine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MillisTemp = millis();

  if ((MillisTemp - PreviousDisplay) > 800)
  { // Refresh screen every 800 milliseconds
//     DisplayType2();
      DisplayType3();
      colon=!colon;
      Serial.println("------> ");
    PreviousDisplay = MillisTemp;
  }
}

void IntCallback(){
  unsigned long MillisTemp = millis();
  if ((MillisTemp - PreviousClick) > 300) { // Debouncing
    Serial.println("Button Click");
    PreviousClick = MillisTemp;
  }
}

void DisplayType2()
{
  // Print YEAR-MONTH-DAY
  Serial.print(year());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onth());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day());
  Serial.print(hour());
  Serial.print("-");
  Serial.print(minute());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second());
  //
  // Print HOUR:MIN:SEC WEEK
  //

}
void DisplayType3()
{
  int mon_dy1 = month_day_conv();
  int hr_mn1 = hour_minute_conv();
    SEG7.sendNum(mon_dy1,0);
    SEG8.sendNum(hr_mn1,colon);
  delay(10);
}

int hour_minute_conv(void)
{
  int hr = 100 * hour();
  int mn = minute();
  int hr_mn = (hr+mn);
   Serial.print("hr_mn = ");
   Serial.println(hr_mn);
  return hr_mn;
}

int month_day_conv(void)
{
   int mon = 100 * month();
   int dy = day();
   int mon_dy = mon+dy;
   Serial.print("mon_dy = ");
   Serial.println(mon_dy);
   return mon_dy;
}

const int NTP_PACKET_SIZE = 48; // NTP time is in the first 48 bytes of message
byte packetBuffer[NTP_PACKET_SIZE]; //buffer to hold incoming & outgoing packets

time_t getNtpTime()
{
  IPAddress ntpServerIP; // NTP server's ip address
  for (int i = 0; i < 6; i++) { // Retry 6 times if "No NTP Response"
    while (Udp.parsePacket() > 0) ; // discard any previously received packets
    Serial.println("Transmit NTP Request");
    // get a random server from the pool
    WiFi.hostByName(ntpServerName, ntpServerIP);
    Serial.print(ntpServerName);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ntpServerIP);
    sendNTPpacket(ntpServerIP);
    uint32_t beginWait = millis();
    while (millis() - beginWait < 1500) {
      int size = Udp.parsePacket();
      if (size >= NTP_PACKET_SIZE) {
        Serial.println("Receive NTP Response");
        Udp.read(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 read packet into the buffer
        unsigned long secsSince1900;
        // convert four bytes starting at location 40 to a long integer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0] << 24;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1] << 16;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2] << 8;
        secsSince1900 |= (unsigned long)packetBuffer[43];
        return secsSince1900 - 2208988800UL + timeZone * SECS_PER_HOUR;
      }
    }
    Serial.println("No NTP Response :-(");
    delay(500);
  }
  return 0; // return 0 if unable to get the time
}

// send an NTP request to the time server at the given address
void sendNTPpacket(IPAddress &address)
{
  // set all bytes in the buffer to 0
  memset(packetBuffer, 0, NTP_PACKET_SIZE);
  // Initialize values needed to form NTP request
  // (see URL above for details on the packets)
  packetBuffer[0] = 0b11100011;   // LI, Version, Mode
  packetBuffer[1] = 0;     // Stratum, or type of clock
  packetBuffer[2] = 6;     // Polling Interval
  packetBuffer[3] = 0xEC;  // Peer Clock Precision
  // 8 bytes of zero for Root Delay & Root Dispersion
  packetBuffer[12] = 49;
  packetBuffer[13] = 0x4E;
  packetBuffer[14] = 49;
  packetBuffer[15] = 52;
  // all NTP fields have been given values, now
  // you can send a packet requesting a timestamp:
  Udp.beginPacket(address, 123); //NTP requests are to port 123
  Udp.write(packetBuffer, NTP_PACKET_SIZE);
  Udp.endPacket();
}

摘路自 臉書粉絲團 Arduino Taipei
感謝 BEN CHENG 大提供的相關資料以及不斷的指導終於達到我的需求,當然也感謝許多同好的建議,甚至,遠在美國的丹丘大也提供寶貴意見... 首先我把問題的解決方法說明(因為我先前看過別人的資料但是不太懂),
1.先把 #include <DNSServer.h> //20190416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20190416
#include <WiFiManager.h>//20190416
WiFiManager wifiManager;//20190416 定義放到程式的頂端也就是 setup()之前.
2. 把 wifiManager.autoConnect("antlu"); 放在 setup()之內,這個作用就是 當你的作品移到"新的網路點"(先前的設定SSID PASSWORD 收不到的地方)上面時,你可以使用手機去搜尋到一個叫"antlu"的網路點.
3.把以前程式的指定 SSID 和 PASSWORD 去掉,沒有去掉會造成編譯錯誤喔!!
4.程式上傳完成 (可以比較我的先前程式差異.)
5.送電之後 時鐘不會顯示,原因是 程式要上網去抓取時間,但是WIFI 無法上網所以當然沒辦法走下去,其實這時候他正在等待設定...
6.使用 手機的找尋無線網路功能,找到 antlu 這個網點,經過一陣子之後就會顯示 照片1 的畫面.

7. 選擇第一項 configure WiFi 進入照片2 的畫面.

8. 在畫面上就有許多 網點可以讓你選擇,選取你可以有密碼的網點,然後輸入密碼,記得按下 SAVE !

9. 這時候會跳出 照片3 的畫面.

10.沒多久之後 時鐘會顯示了 照片4 ,也就是成功了!!

心得: WiFiManager 功能太強了! 因為習慣領域的關係,我一值把它想的非常複雜,其實,真的很簡單,這是我對網路 和 無線網路的知識極其缺乏的原因... 再次感謝 BEN CHENG 大,別忘了給我訊息 我要把 LGC12002 寄給你!!
新程式內容: https://www.pastiebin.com/5cb68def95419

線路圖:

成品:

過程:

盒子製作:

网友A:
厲害的乾哥
雖然我一定不會懂
也是要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的乾哥
雖然我一定不會懂
也是要頂一下

蔡董:
   您不用懂,只要會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