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上掀式冷凍櫃 SRF-201

楼主(2019-04-17):
壓縮機

壓縮機

過載 跟啟動器

過載 跟啟動器

各位前輩好,想請教如圖片中過載保護器跟壓縮機!
問題如下
1.有量過溫控器 阻質為0 也有導通
2.啟動器1腳 搖晃沒有聲音
3.壓縮機是用多少過載保護器(零件都沒寫)
4.過載保護器 搖晃有聲音,量是導通

現在冰箱狀況是,送電後,壓縮機會運轉ㄧ下後就會聽到咖的聲音後跳掉,就會重覆這樣!
換過 溫控 跟 啟動器都還是一樣,只差過載!此冰箱沒有啟動或運轉電容

网友:
會跳掉就是因為壓縮機電流太大過載跳掉~所以要找人來檢查了

如果連啟動都沒在才是找起動器跟過載保護的問題

网友A:
你的啟動器 只有單接腳 那就沒啟動電容跟運轉電容
你問題應該是有聽到壓縮機有發出聲音 但沒運轉 導致過電流 才使過載保護跳脫
你找一顆10歐姆以內的啟動器 裝看看 如果還是無法啟動 那壓縮機凶多吉少

楼主:
我也怕壓縮機有問題 量過 三腳阻質,若畫一個三角形1跟2為7.3歐姆

楼主:
2跟3為 10.8歐姆  1跟3為3.5歐姆 這樣壓縮機不算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啟動器 只有單接腳 那就沒啟動電容跟運轉電容
你問題應該是有聽到壓縮機有發出聲音 但沒運轉 導致過電 ...

怕聽錯了,所以有摸壓縮機,壓縮機有震動大約10秒,聽到咔 一聲就停機了!
那請問大哥你說的 是怎樣特別接法呢?

网友B:
這種問題,我也說過很多次了 ,善用你的測量,併將測量結果拍照上來,大家才有辦法想法子,你的問題,先確認電流,正常為1.5-2.5A左右,一般插上電源若電流錶一下跑到數拾安培,那肯定壓縮機G G了,若是運轉一下子,在進入保護那肯定是油堵,重新灌冷媒,清洗管路,就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問題,我也說過很多次了 ,善用你的測量,併將測量結果拍照上來,大家才有辦法想法子,你的問題,先確 ...

好的 謝謝大哥

网友:
壓縮機GG.

楼主:
今天兩台冰箱第 1台勾電流直上14a 過沒多久過載保護就跳了!第二台勾為6.6a,一樣過沒多久過載保護跳後,壓縮機溫度大約60度,之後就停掉了!

网友:
並顆運轉電容上去,要加繼電器,運轉上來自動跳脫,對軸心不良束心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兩台冰箱第 1台勾電流直上14a 過沒多久過載保護就跳了!第二台勾為6.6a,一樣過沒多久過載保護跳後,壓 ...

簡異判斷壓縮機好壞,將管路斷開,壓縮機拔除,倒出冷凍油,如果顏色是黑色的 那壓縮可能已傷閥片,倒出如果是乾淨的,那壓縮機應該是好的,一般大約一杯免洗杯,不足一定要加 在上電,一定ok,一般都失冷凍油教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兩台冰箱第 1台勾電流直上14a 過沒多久過載保護就跳了!第二台勾為6.6a,一樣過沒多久過載保護跳後,壓 ...

一樓照片,壓縮機型號 : FZ80E1G-U

規格書中14頁,標示功率 168W

約略估算運轉電流約1.5A
依您鈎表量測運轉電流 ˊˊ6.6~14 A
似乎真的有點重載卡轉問題 ?

或那個環節線路接觸不良,引發電流升高?
PTC lelay 量一下阻值,看一下是不是已經17歐以上了

看能否換個歐以下的啟動器,再勾電流表看看會不會降流

网友:
插在壓縮機的街腳的那塊電路板有圖嗎?我之前換過一台 海爾上掀式冷凍冰箱,壞了啟動的 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