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M5510(LA-C361P)不開機

楼主(2019-04-17):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邊有一台Dell M5510,
目前不開機,
一開始的狀況是跑模擬過程中因為後蓋沒蓋,吸到金屬碎屑,短路到RAM的腳,電腦就沒螢幕了,
斷電後重開閃兩橘四白燈(記憶體錯誤),
把記憶體拿去其他電腦使用正常

有拿去外面診斷,檢測卡不會跑碼,老闆懷疑可能是CPU掛點
今天早上測試,插上RAM,不會閃錯誤燈,也不會開機
移除RAM開機會閃兩橘三白(未偵測到記憶體或 RAM)
如果是CPU壞掉小弟也沒招了,
想說練習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
感謝大家

主機板照片

主機板照片

网友:
先查一下記憶體條件

VCC、VDDSPD、VREF,總線 SMBUS (PCH_SMBDATA、PCH_SMBCLK) 有的話再來查 DRAMRST#

我只有找到電路圖,點位圖問問版主~獅子魚大

LA-C361P_XPS 15 9550.zip

2.46 MB, 下載次數: 14

電路圖

网友:
用直流電源供應器,看電流多少在來判斷

楼主:
感謝前輩的幫忙,
我會看一下電流值,
量一下那幾個點的電壓在上來回報

网友A:
沒過總線就不會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過總線就不會跑碼

了解,感謝,會照你上面的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