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機主電路板這樣飛線對音質會否差少少

楼主(2019-04-17):
雅佳CD機,因燒了M5218AL運放,更換IC時,不小心把電路板其中三隻腳鋁薄焊掉,相片用幼銅綫飛線這樣可以?或應找粗少少線好些,對音質影響少些,

网友:
飛線很短 音質用耳朵聽應該感覺不出來 用機器測量或許有差

主要那錫油要清乾淨比較實在

网友A:
這種音響聽不出來的,有疑慮就換成單蕊銅線騰空接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音響聽不出來的,有疑慮就換成單蕊銅線騰空接過去

謝謝。。。。。。

网友:
非常短,也没有跨越其他布线产生磁影响。不能说理想绝对0,但是这个影响应该是微小到放大几万倍你都听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