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22吋 EM-22VY11A 不能關機求助

楼主(2019-04-17):
各位前輩好,這是家中電視,問題有三個
1.不定時隨機輸入訊號跳電視(原AV輸出)
2.無法關機(遙控跟螢幕按鈕的電源鍵皆相同,都是關閉(跳紅燈)不到2秒就又開機)
3.螢幕按鈕按鍵無反應

初期拜讀許多文章,發現都是按鍵故障居多,故解焊一顆量測確定有問題,故把全部按鍵全部換新,又因使用超過3年故將電源版及主機板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

問題1目前再測試...貌似已消失?
問題2無消失,仍存在
問題3螢幕按鈕兩顆正常(電源鍵及功能鍵正常)、兩顆仍沒反應(選單上下跟音量大小)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應該從何著手會比較好呢?  主要是要能關機...兩顆按鈕沒反應影響不大,遙控正常的就好...

補充內容 (2019-4-18 12:31 AM):
無信號10分鐘會轉入關機  也會跳綠燈喚醒

网友:
程序重燒看看

不行的話 應該是主晶片掛了

聲寶 Em-22VY11A 程序

网友:
連接開關機板的連接線先移除,如果問題排除就先檢查開關是否漏電誤動作.

网友:
我手邊也有一台我都抓過了 結論是主晶片掛了...
你就把我樓上大大給的方向查一查或是把程式燒一燒 不行就公板不然判掉了
這台他的機殼也次二次料會有結晶....

网友A:
我是菜鳥學習中,因積分不足不能使用「程序分享區」,遺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鳥學習中,因積分不足不能使用「程序分享區」,遺憾!

楼主:
WET大  不好意思 小新手一枚,請問一下怎燒錄@@"? 用哪款燒錄器? 軟體用哪個? 要解焊哪顆ROM下來作業?

楼主:
jazz00040大您好,請問這有可能是電源板的三極管故障嗎?  還是主機板的三極管機率比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zz00040大您好,請問這有可能是電源板的三極管故障嗎?  還是主機板的三極管機率比較大? ...

這很難判斷耶 要用排除法
一般小電視應該都是5v或12v直接一直供電給主機板
我圈的那幾處是電壓轉換跟按鍵控制的晶體管 因為你的按鍵換過還是沒修好 也可能是電阻式漏電(按鍵好幾顆 壞一顆就整排不正常)

至於燒錄程序 我自己是用RT-809F這台 現在有出更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難判斷耶 要用排除法
一般小電視應該都是5v或12v直接一直供電給主機板
我圈的那幾處是電壓轉換跟按鍵 ...

大大您好~今天有空再次拔開,發現該區域的這兩顆阻值怪怪的(無限大)
看起來像是T2A17  跟 W7A17 請問該零件 該怎看型號 或是 有替代型號呢?(找沒屋頂的都收尋不到=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今天有空再次拔開,發現該區域的這兩顆阻值怪怪的(無限大)
看起來像是T2A17  跟 W7A17 請問該零 ...

這二顆不是電阻喔~是電晶體將電表切換二極體檔位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今天有空再次拔開,發現該區域的這兩顆阻值怪怪的(無限大)
看起來像是T2A17  跟 W7A17 請問該零 ...

T2A為PMBT3906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PMBT3906.pdf
W1A為PMBT3904 http://hep.fi.infn.it/PAMELA/pdf/PMBT3904.pdf
沒有W7A
晶體管不能在版子上量,後端還有其他零件容易誤判
要單獨取下來 用電錶的二極體檔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A為PMBT3906  https://assets.nexperia.com/documents/data-sheet/PMBT3906.pdf
W1A為PMBT3904 http:// ...

感謝開示!
請問像這種smd小小顆 上面很奇怪的編號,請問大大是如何去對應型號呢?

像電阻、2極體燒焦 看不到型號如何處理?  對應法?
smd米粒電容炸掉 不知容值...?

感謝大大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開示!
請問像這種smd小小顆 上面很奇怪的編號,請問大大是如何去對應型號呢?

通常都用google,查久了就大概都是那幾顆npn或是pnp
看不到型號,要查電路圖,或自行推敲用途(老經驗才有辦法
通常都以大代小(電流、電壓
至於smd電容,挖差不多的來補

楼主:
昨天貨終於到了,結果紅圈處 都翹起來一支腳量測,發現都正常
3樓紅圈處,全部都給他解焊一支腳...下去量測...結果...還是都正常
看來同5樓hbin5616說的,判定為主晶片內傷...只能這樣加減用了,感謝各位提供過意見的大大。

网友C:
再不行,就換張主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不行,就換張主板就行了

沒那麼多經費可處理  xd...只能加減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沒那麼多經費可處理  xd...只能加減用

補充,最後雖然拆下來量雖然阻值正常,但還是把紅框內的t2a管換掉(因為未拆前在強光下看有過熱的那種燒焦痕跡 跟 反正東西買都買了就給他換上..),結果...就完修了
可以關機紅燈不會再立刻跳綠燈了,相當感謝jazz00040大 跟 wet大,本件維修完成=ˇ=!!!!!感動

後續再觀察個幾天看看。

補充內容 (2019-5-11 10:20 AM):
問題1 已消失?
問題2 已消失,觀察中
問題3螢幕按鈕兩顆正常(電源鍵及功能鍵正常)、兩顆仍沒反應(選單上下跟音量大小),問題仍存在,等有空再搞了

補充內容 (2019-6-28 09:15 PM):
問題2  使用不到2天復發...只能加減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