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AKW1202L手提音響廣播變超小聲但CD聲正常

楼主(2019-04-18):
請問家有一部手提音響最近聽廣播變的超小聲
但是CD撥放音量完全正常
拆機後目視看不出有何電容爆漿或是電子元件損壞
唯一看起來有異的是右側轉盤下的兩團
但爬文看到一篇知道這叫空心電感
http://bbs.pigoo.com/thread-70024-1-1.html
不知道廣播變超小聲和這部分有無直接關係?

補充內容 (2019-4-19 03:07 PM):
已完修,波段開關不良

网友A:
CD音量正常代表後級擴大無損壞,看你的圖片此台應該也有錄音帶,找一塊來放看看,有可能是切換CD TAPE RADIO的切換開關磨損或是氧化所致,簡單一點就是快速切換,讓氧化點脫落,如果是常常切換導致的磨損,為有更換開關才能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音量正常代表後級擴大無損壞,看你的圖片此台應該也有錄音帶,找一塊來放看看,有可能是切換CD TAPE RADI ...

有可能

楼主:
這台只有CD和廣播,
我也懷疑過開關噴接點復活劑切換多次,
情況依舊,應該不是開關接點磨損
因使用切換並不算頻繁

网友:
噴了接點復活劑無效,那有可能是磨損,切換CD RADIO開關,切到RADIO處,上電,然後試著短路RADIO部份的接腳,或是將接腳用跳線短路,如果不聽CD,就這樣用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確認是切換開關的問題,不過是另一個波段選擇開關
而不是CD/廣播開關;
因為之前AM,FM一樣小聲就沒去懷疑波段開關
感謝前輩們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