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memo pad 8 維修問題。

楼主(2019-04-19):
手上這台 Asus memo pad 8 陪我一陣子了 不玩遊戲單純追劇、追漫使用

現在出現 無法充電的問題 本想找皇家維修....google後發現網友送修情況之慘

自己來修看看好了

目前還沒拆解,只有先拆外殼 看哪邊異常發熱

所以來詢問看看 ,應該朝哪個方向去測、更換?

謝謝。

目前已知情況:
1.接上usb充電,充電燈不會量也無法充電
2.可正常開機
3.圖片中紅色框部分,接上usb時,就算沒開機狀態下一樣會發燙(開機接usb更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23-1-1.html

異常發熱部分也是因為過度放電?

网友B:
先換充電孔or充電板再觀察

网友C:
要先拆機,量看看電池電壓是否低於3.6V,如果低於3.6V就按照前例搶救,電壓正常就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拆機,量看看電池電壓是否低於3.6V,如果低於3.6V就按照前例搶救,電壓正常就再研究研究。

拆了 也用電表量過電壓 3.6~3.7v左右 !! 應該不是電池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換充電孔or充電板再觀察

電池 單獨拆下來 有量過電壓3.6~3.7v
也有參考網路上 拆開主板金屬蓋,用usb去接平板
發現照片上 深藍色區塊 超級燙
文章提到那片ic主要負責通話解析(藍框內為Intel公司生產的基帶芯片,代碼為“PMB6830”。基帶芯片主要負責通訊時的解碼工作,也就是說,有了它,我們的平板才能稱得上是通話平板。)
不知道哪裡可以查到 附近電容使用是多少的...

网友:
請參考此篇的第三句,直接從電線接線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71115-1-1.html

因為它是專用的接頭,在不想花錢的前提下,可以充電就好。你從電池的正負直接接線出來,用手機的快充直接充電,充完重新開機一次,讓平版重新抓電池的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