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rantz cd-80 繼電器跳脫

楼主(2019-04-20):
各位前輩大家好,最近我的marantc cd-80. 突然發生了一件詭異的事情,就是CD固定播放到某個時間(聲音較大的地方),繼電器就會跳脫輸出就會無聲,過了就可以正常播放,真的卡關了,麻煩前輩指導一下!

网友:
motorola 那個ic可以照非常清楚嗎

网友:
我猜應該是讀取雷射機構有問題

网友:
有咕狗網路資料,這台的輸出是接喇叭吧?如果是,將音量調低,看是否不會跳脫故障,如是,可能電供不夠力了。

如果輸出只是訊號,需要再接擴大機,再來懷疑是雷射頭軌道有髒污,導致跳針,你放別片CD進去播放,如果是髒污導致,會在總固定時間出現問題(比如固定在40分左右)。

也有可能是音樂訊號過大,機子保護機制啟動(其實不大可能),因為你說聲音比較大時會跳脫,你利用燒錄軟體將那首音樂調到別的軌道(比如在第5首調到第七首,)兩首對調,燒錄一片進去播放看看,如果還是在原先聲音比較大的地方跳脫,那就確定問題了,至於要怎麼修?再來討論看看。

网友:
插上耳機看看是不是狀況也是一樣,從控制的方向(應該是延遲..)著手

https://www.facebook.com/chk.hu.1/videos/1074623489391110/

网友:
單皇冠 TDA1541S1 壞了 $500 回收 .. 開玩笑的
後級直流漂移造成喇叭保護跳開.

网友:
綠色跟黑色的電容換一換吧.有電容表就會有答案

网友:
請教版主國外網站有此問題的相關資訊說明,在此我可以直接po連結嗎? 若不行,是不是只能私訊提供?

補充內容 (2019-5-16 11:36 AM):
有沒有檢查過透過繼電器輸出到喇叭前的訊號是否帶了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