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惡搞篇之手機電池換成18650

楼主(2019-04-20):
先抱歉一下,這不敢發在維修類啦,因為小弟真心覺得只是惡搞啦,算不上維修.....
其實動這個念頭很久了,每次機車出去露營,路上手機開導航並接上2A充電,
很勉強的跟上耗電,如果再加開網路的測速照相軟體,充電就跟不上了,
往往後段時電量就很危險,中途如果有停下休息去拍照打卡玩遊戲,
那就更慘了,於是就動起了改電池的想法。

這型號的華碩手機我共有二隻,當初廣告主打神拍機,照相功能很好,
所以我一隻是目前打電話用,另一隻在露營時會架起來拍縮時攝影(電量要求大啊),
所以螢幕破裂對我完全沒有影響,縮時用不到螢幕啦。

手機老了,買了新電池也用一陣子了,手上有了老化長的很胖汰換下來的電池,
於是就把電池外殻撕開,再把胖胖的鋰聚合物電池剪掉,記得把正負極量好確認,
電池前端接點那面有一塊電路板要保留下來,這是保護板也是用來騙手機我是符合型號的電池,
接著就焊上二條線到電路板原本接鋰聚電池的正負端吧,我是用一組電源公母接頭來用。
電池上端我是裁二塊和電等長的飛機木(薄板),先把電源前端靠上去接好,再把木片壓進去。
接著把背蓋切一個小洞,用來穿過接頭,然後蓋上背蓋。
接著就上電源,我這是三並連的18650電池盒,線只是先綁起來測試。
接著就開機測試吧。
進電源管理看看,出現了神奇的數字,80%,還剩5天,這老手機一般都只有1天而以。
再接上AC充電器看看,可以充電,
搞定了,以後拍縮時就不怕充電不及了,會用三顆併聯的電池盒是因為半途可一顆一顆換電池不會停機,不要跟我說很多攝影器材可以用.....錢啊,小弟用手機拍就很高興了。

网友A:
大大:
手機內放一顆小電池並聯當備份電池可以嗎?,防止外接電池突然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手機內放一顆小電池並聯當備份電池可以嗎?,防止外接電池突然斷電

供電安培要夠大,我用單顆18650時是沒有反應的,所以再來我想用鋰鐵電池試看看。

网友:
請教

如果買市售行動電源成品來使用
透過原本 mini-USB插座接電方式
效果是否也能達到您目前的需求 ?

3顆裝可換電池行動電源盒

楼主:
這種方法不一樣,這就和我原本接著2A充電一樣意思,充電趕不上消耗。

网友A:
"老化長的很胖汰換下來的電池",內組升高沒拆除一樣是內部電池耗電

网友B:
螢幕裂成蜘蛛網還能觸控正常嗎?樓主真是天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化長的很胖汰換下來的電池",內組升高沒拆除一樣是內部電池耗電

不是啦,是把老化汰換下來的手機電池拆掉,取出電路板來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螢幕裂成蜘蛛網還能觸控正常嗎?樓主真是天才啊!

那個手機有次露營,裝在機車把上導航,過西螺大橋時手機架斷了噴走,被一台車壓過去....問電池都變型,結果撿回來把電池折平塞進去,神奇的一切都很正常,又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方法不一樣,這就和我原本接著2A充電一樣意思,充電趕不上消耗。

三顆並聯方ˋ式
隨時可做到電源無間斷抽換電池
蠻有巧思的
堪稱手機電源的 Hot swapping (熱抽換)
學習借鏡一下(汽車更換電瓶,也可仿效一下相同觀念,PC伺服器電源也有雷同應用方式)

楼主:
目前三顆電池昨天充好後,電源管理顯示了神奇的11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三顆電池昨天充好後,電源管理顯示了神奇的11天

煉心大 看到你手機的螢幕,讓我想到蜘蛛人丫,都是蜘蛛絲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