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E1-571G 短路維修

楼主(2019-04-21):
品牌型號:Acer Aspire E1-571G
板號:LA-7912P Rev 1.0

故障描述:
上電無電源反應、按開機鍵無作動、充電燈不亮

初步檢測:
上可調看電流,0.04A 有短路,這就傷腦筋了 @@
拆開後測量待機 3V、5V 皆沒有,EC供電也沒有,整台沒電壓,於是往保護隔離測量,沒有過

首先測量 PQ1,發現第一腳 B+ 公共電壓只有 8V多,明顯不正常,公共區短路。測量電池保護隔離沒過,0V

這邊有個疑問,此板 Rev 2.0 把這區整個都拿掉,是否是減料?還是代表少了一個什麼保護機制?如圖

處理:
一開始也是亂換一通,畢竟沒什麼經驗
首先換掉PQ1、一樣,後來換掉 PU4、BQ24725 充電管理後發現電池保護隔離過了有 3V,想說先試一下充電,拔掉AC,電池接上去後...舜間 啪一聲
幾個地方閃了一下火光,整個背都涼了,不知道哪個環節出錯。

再接上AC,又是整台無電壓,電流 0.04。後來發現 PU6 炸了,這顆是記憶體供電,造成有一腳PAD也短了一小截。先把它拆了
開始打對地阻值,其實一開始就要先打才對,可是接AC沒炸,接電池就炸就讓我覺得奇怪

因為我不會電流法,試了怕燒了其他元件,所以拆了 B+ 到各處的供電電感,偏偏拆到最後一個 PL8 才知道短路位置,
上可調後,0.04A 才不見,PL8就是往記憶體供電,所以拆了 PU6 還是短路?是的。

還好和獨顯的RAM的供電是分開的,有些筆電主記憶體和獨顯記憶體供電是做在同一區

測量 PQ24、PQ25 現發 PQ25 第5腳只有 10歐,電路圖看一下,+1.5VP 還是短路,PQ24、25換過一樣,好在 1.5V 電容不多
查到最後...連 PC74、C359 固態電容都短,換了這兩顆後,對地阻值才回到 500毆正常值~~

兩支2GB記憶體是火光出現後才拔,這邊有疏忽,B+短路保護可能因為這兩支記憶體,又可能不是
因為這兩支也直接燒掉了 ,我插上記憶體座後,量 1.5VSP 只有 10歐,還好有測這兩支@@,不然插了又會火光四射

在還沒接上電感 PL8 記憶體供電前,先上AC,待機3V、5V 也都有了,開機能觸發

要回焊 PU6 發現有一腳的PAD斷了一些,在焊的時候另一腳又斷了一些,於是用吸錫線來補救,沒放大鏡的我眼睛都快花了

因為晶片底部是整片GND,如果往斷線那邊偏移,會讓其他腳直接和GND相連

彎彎那條後來有切短一點

先不插記憶體上電!1.5VSP 出現.....

後來接電池的時候真是怕怕的,怕又炸了,接上後不對了,過幾秒後,電源燈、電池燈會同時閃爍,
難道電池有問題?換了一顆電池狀況一樣

拔掉AC後則直接斷電,於是往電池的保護隔離量了一下,因為我有一台正常的 V3-571G,想說就拿來比對

只插電池,PQ11 第1~3腳有11V電壓不正常,四腳不應該有開啟電壓,第四腳透過 PR44 接到 BQ725 的第11腳

於是換掉 PU4、BQ725 後充電迴路恢復正常

PU4 前兩次換的都是料板拆的,沒想到是壞的

小結:
因為經驗不足,測量過程瑕疵,造成期間發生裝電池就冒火光,沒辦法100%確定是記憶體本身或是記憶體供電電路造成B+短路

要訂好短路排除流程才對

兩支記憶體都燒了........殘念

補充內容 (2019-4-21 04:56 AM):
1.5VSP 區的電容也可能是在閃火光後燒掉的

367.85 KB, 下載次數: 44

點位圖

acer V3-571G_LA-7912P.zip

988.49 KB, 下載次數: 42

電路圖

楼主:
經驗分享:

LA-7912P 有多台型號,E1-531、E1-531G、E1-571G、V3-571G。差在 PCH、獨顯不同

BIOS有兩顆,一顆U42 在EC旁邊 1MB

三代CPU,其實也可以插低電壓DDR3L,在於記憶體本身是支援雙電壓 1.35V / 1.5V

有一次修一片刷 BIOS 就能亮機,換成 DDR3L 後,開機黑屏,換回 DDR3 也是黑屏,

拆下 1MB EC BIOS 再讀出比對,內容變動很多

爬文找了幾個 1MB 一直測試後,交替 DDR3、DDR3L 不再黑屏,真是奇妙

因為型號不一樣,U42 1MB 可能要和 U36 4MB 的內容要對上?

所以刷BIOS能亮機的,記得測一下 DDR3L

网友A:
感謝楊大的分享~
得到最重要的結論: 在狀況未知的情況下, 初次送電時能不裝上的配件都不要安裝較保險; 確認電壓到位後再一步步慢慢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楊大的分享~
得到最重要的結論: 在狀況未知的情況下, 初次送電時能不裝上的配件都不要安裝較保險; 確認 ...

我覺得少了一些動作及做了多餘的動作

少了,都知道B+短路,沒有先對B+各電感做打阻值先確認短路,沒有先拔除記憶體

多餘,都知道B+短路,還裝電池。

還有幾分運氣,如果沒發現記憶體也燒了,再裝上去又會掛一次

如果是記憶體故障,造成B+被拉低,那當初有拆記憶體再上可調就又不一樣

懊惱的是雖然修復了,卻不知道故障原因在哪n_146|

題外話:
LA-7912P 滿適合用來練習,只要不是 PCH、獨顯故障,常見故障它都有

待機IC故障、待機電路3V5V固態電容故障、EC KB9012 故障、BQ725 充電迴路故障、BIOS故障、、MLCC短路故障

TOCHPAD下方腐蝕少19V電壓故障

网友:
專業專業

楼主:
同板維修參考,充電迴路故障

樓主描述:無法充電、同時接充電器及電池會斷電不開機,但分別接充電器或用電池就正常

最後是 PQ11 故障

我的則是 PQ11 沒壞,第四腳也是16V,同時時接充電器及電池能開機,不過最後是充電管理 PU4 BQ725 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14-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楊大,標題要再加一排,我們與惡筆電的距離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