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Suzuki Address 110 自改方向燈

楼主(2019-04-21):
Suzuki Address 110 這台車在台灣能見度比較低,所以也許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改方向燈

因為Address110原廠方向燈只有設計一顆T5燈,

所以打方向燈時會分不清楚正在亮的是哪一邊(因為只有一顆燈所以無法分辨方向)

再加上原廠方向燈聲音又很小聲...很容易忘記關然後變成三寶 QQ

可以看一下原廠的方向燈 (第五秒處)

先看一下改好後的影片,(本來想傳圖 但是一次傳失敗後就無法上傳 顯示 文件類型限制無法上傳那麼大的附件(不能超過 225280 字節))

想必大家都覺得這應該很正常,不就普通方向燈嗎?

但是想像一下原本只有中間亮,並且帶入我剛剛講的情境,實在很讓人困擾

前兩張圖就使用原作者(日本人 HOTSHOT)的圖來演示材料及原理

首先材料需要

  • IN4007 x 2 (拆廢版取得)
  • T5 LED x2 (網路購買 很便宜)

電阻不列出來是因為原本T5 LED內就已經有電阻,所以直接拿來用

這個改法的原理是利用二極體的特性限制電流流動方向,來達成方向燈的功能

參照以下這張圖。

接起來後的ˊ成品如下,中間有放絕緣膠帶防止短路

只能說改好後辨識度真的差很多,

以前都覺得方向燈左閃右閃是很理所當然的,這台車更讓我珍惜現在擁有擁有的(?)

修改參考資料:
https://minkara.carview.co.jp/us ... 4/1/note.aspx#title

网友A:
那叫做方向燈指示燈.......通常左右轉指示燈都分開各設置一顆,你這個是廠商設計
用一顆燈號當作指示......其實指示燈只用來提醒方向燈系統有正常運作而已,如果
閃光異常或不閃代表轉向燈系統異常...帶ˋ是台灣大多數人都習慣了打左邊閃左邊打
右邊閃右邊這種設計...滴答聲音大小跟方向燈繼電器有關係...

有的人喜歡滴豆~滴豆的聲音...也有喜歡滴答滴答....然後前陣子看過一個屁還裝

"大型車右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做方向燈指示燈.......通常左右轉指示燈都分開各設置一顆,你這個是廠商設計
用一顆燈號當作指示...... ...

對壓,但是他這樣設計就是不習慣~哈
我知道聲音是繼電器,其實有一併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壓,但是他這樣設計就是不習慣~哈
我知道聲音是繼電器,其實有一併換了~
謝謝 ...

這種單一指示燈設計我只在Y牌的媽媽買菜車上看過.....一顆燈泡會閃表示轉向燈功能

雙指示燈也只是各在左右轉的電路上併一個燈泡在儀表板上......你方向燈泡怎沒換成LED?

网友: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啦?轉過去馬上就關了。除非忘了關時的警示作用。

网友B:
米之前騎suzuki的擋車時,也是只有一顆方向燈指示燈,並且沒有繼電器的答答聲(不是很小聲的狀況),因此每次都要很注意看,怕自己忘了切回,不過這種設計可以讓電系簡化,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米之前騎suzuki的擋車時,也是只有一顆方向燈指示燈,並且沒有繼電器的答答聲(不是很小聲的狀況),因此每次 ...

野狼啊~野狼~~
除了打方向燈只有一顆指示燈且不會响之外,
方向燈用完開關還要手動撥回中間,
塑膠車那種按一下就關掉比較方便...
我騎野狼時也是一天到晚當三寶,
停紅綠時永遠有人提醒我方向燈沒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單一指示燈設計我只在Y牌的媽媽買菜車上看過.....一顆燈泡會閃表示轉向燈功能

雙指示燈也只是各在左 ...

因為覺得方向燈沒必要換啦 呵呵
而且我的繼電器不是LED專用的,就不多花錢囉,雖然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覺得方向燈沒必要換啦 呵呵
而且我的繼電器不是LED專用的,就不多花錢囉,雖然很便宜 ...

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野狼啊~野狼~~
除了打方向燈只有一顆指示燈且不會响之外,
方向燈用完開關還要手動撥回中間,

你那台野狼要好好保養,保持能騎的狀態,以後一定很值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野狼啊~野狼~~
除了打方向燈只有一顆指示燈且不會响之外,
方向燈用完開關還要手動撥回中間,

回 vivianshe 大 ...

米覺得檔車的設計其實比較像是真正的機動車輛,保養起來也較速克達方便,除了置物箱比較小外,有機會還是會再買一台檔車來騎,至於方向燈切換不方便的問題,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困擾,比起從不打方向燈的騎士要好的多,謝謝。

网友:
以前騎銀狼後來換名劍,大輪子的車還是比較穩。現在價格飆漲買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那台野狼要好好保養,保持能騎的狀態,以後一定很值錢

數量太多可能不會太值錢....

网友E:
難得遇到車友…交流一下…https://www.webteach.tw/?p=1273
你改的這個我之前也滿想改的,因為一開始真的不習慣…
不過騎滿一年就習慣成自然…打燈右轉左轉轉完後立馬會習慣性的按掉…
還有無聲音的繼電器問題…騎滿一年我的繼電器自動變有聲了…可能老化了吧…所以繼電器也沒改了…這算是自然進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數量太多可能不會太值錢....

真的,修理投入的錢不如買一台二手的優質化油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 vivianshe 大 ...

米覺得檔車的設計其實比較像是真正的機動車輛,保養起來也較速克達方便,除了置物 ...

米大:
別人家出的檔車是檔車,
野狼可是披著檔車皮的氣血循環機...
巿區走走停停兼去老大家凹設備還是塑膠車方便,
現在塑膠車的駐車重心也都重新設計過,
中柱好停多了.
長途水電野狼的坐姿較不會腰酸背痛,
各有長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大:
別人家出的檔車是檔車,
野狼可是披著檔車皮的氣血循環機...

回 vivianshe 大 ...

米沒騎過野狼,所以沒辦法提供心得,不過因為用途導向,現在也是騎著塑膠車到處跑,騎長程勢必要檔車,短程就以塑膠車為佳,看看國產機車,都被政府給寵壞了保護壞了,好車外銷爛車自用,感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難得遇到車友…交流一下…https://www.webteach.tw/?p=1273
你改的這個我之前也滿想改的,因為一開始真的不 ...

我要買之前有看到你的文章耶,本來蠻怕遇到你那樣的車王 @@
繼電器老化變大聲這個有厲害到XD
其實這個不難改,只是要買材料而已
這台坐起來的位置看儀表板需要低頭,很不方便才改繼電器跟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買之前有看到你的文章耶,本來蠻怕遇到你那樣的車王 @@
繼電器老化變大聲這個有厲害到XD
其實這個不 ...

哈!我寫這篇都快變address 110 的購買指南了…一萬五的點閱量…
我的已經滿兩年過保了…希望不要再停半路了…
真的是很好騎的一台車…但用料跟後勤真的要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