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可以解釋一下使用太陽能的經驗嗎???

楼主(2019-04-22):
我在玩太陽能,大約有120W而己.....不算大.18V的

我的使用方式是把太陽能板併上汽車電瓶......
也就是太陽能板有用電就用電,沒用電就充電.
併上汽車電瓶的原因是萬一太陽能不夠力時,汽車電瓶可以反過來供電.以維持系統用電的穩定性.

當然太陽能板電力是看太陽的大小.....

今天我看太陽能(併上汽車電瓶)有13.5V 2.3A,有驅動一台AIO電腦,還有手機充電....
電壓有超過12.9V就表示太陽能板或多或少有對汽車電瓶充電.

這時突發奇想......把汽車電瓶斷開,不知道用電效率會不會更高......
還有,那個把低電壓昇壓成19V輸出的供電模組(AIO用電)上有電容,對於太陽能的供電飄動應該會起穩定供電的作用.

結果一斷開................ ............馬上就掉電.......供電剩 6V 1點多A(還是2A,沒記清楚).......

很奇怪????沒有汽車電瓶反而不能用........

有人知道其中道理嗎??????

网友A:
你這是玩假的擺好看,中看不中用。
直驅晚上呢?還是要變月光族!.........柪嗚n_076|
太陽能板輸出不是看文字(地表與外太空差很多),而且很虛......超虛的。
說穿了太陽能在最充足日照下加負載就知道能提供多少輸出(跟電供一樣加載便知),日照不充足更慘,而且還隨時日弱化。
我給你說我看的紀錄,太陽能版每片超過200W共24片(4800W),經過轉換最高輸出220V/6A-7A(約1500W)花哪麼多錢與空間還不包刮維護費用還不夠冷氣用,大多時間維持在2A以下,夜間就,剩下功率跑哪去了

网友:
不專業的推測是
太陽不夠大 or 太陽能板不夠多
所以輸出功率不夠 自然產生壓降

网友B:
你應該在電池的正極輸出接一個電流表,若是顯示 +?A就是表示由電池輸出供電,反之顯示 -?A就是在充電的狀態,一目暸然。
太陽能板的輸出電流很低,在有其他能源方案下,太陽能是最不經濟的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玩假的擺好看,中看不中用。
直驅晚上呢?還是要變月光族!.........柪嗚
太陽能板輸出不是 ...

對於你的觀點我也是有一些疑問.

太陽能應當還不至於算[沒有用],雖然如你所說,好像也沒有那麼好用....

我的太陽能足以驅動AIO,這總沒有錯吧!!!

當然,晚上沒有太陽能是不可能驅動AIO的.....所以只在太陽大的時候用太陽能......因為這些太陽能給12V汽車電池充電也會過飽.

我的用法如下:
1.我在白天太陽大的時候,給AIO'一台無線分享器跟手機充電.......太陽大,過多的電流就會對電池充電.

2.太陽還好時,就給手機充電跟無線分享器供電.....對電池就充多少算多少.

3.太陽真的很弱時,像這幾天下雨,還是可以給一隻手機充電.....或者是對電池能充就充,要不然就加減維持電壓.

4.晚上沒有太陽時,汽車電池給無線分享器供電.
(汽車電池供給無線分享器用電大約16個小時......每天汽車電池的負載電壓從12.8V降到12.3V...然後早上開始充電)

我的太陽能的使用效率應當也不錯了....

這些都是120W太陽能板的真實使用狀況.....我想應當還好吧!!!!

而我不解的是,為何拿掉汽車電池反而不好用或效率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在電池的正極輸出接一個電流表,若是顯示 +?A就是表示由電池輸出供電,反之顯示 -?A就是在充電的狀 ...

我的電流電壓表是接在太陽能板那邊,沒有計入電池....

像在晚上用電時,電流電壓表的顯示是0A......這時表示由電池供電.....

電流電壓表顯示的是太陽能板流出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玩假的擺好看,中看不中用。
直驅晚上呢?還是要變月光族!.........柪嗚
太陽能板輸出不是 ...

還有...這台AIO不是省電的ATOM CPU.....

是24吋LCD I5 CPU 的AIO.....

楼主:
我剛剛進行一個實驗.....

原本是將太陽能供應 AIO 無線分享器 一台USB電扇 這三樣東西用電.......電流電壓表顯示 13.3V 2.55A

我後來想,再加上充平板跟手機的話,電壓會不會掉很多......我就加上這二樣東西的用電.....

沒有想到電壓掉不多,電流上昇比較多......電流電壓表顯示 13.1V 2.70A.....

目前對太陽能板的供電特性不是很了解.....

不過從電壓的變化可以看到太陽的照射變動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於你的觀點我也是有一些疑問.

太陽能應當還不至於算[沒有用],雖然如你所說,好像也沒有那麼好用....

真實情況才怪,到現在還在文字遊戲。
哪簡單,拿兩顆機車大燈事便知有無(每顆(遠+近燈)並接少說也有60W,兩顆湊合也有120W。

太陽能不加電池
視覺上就看的到前途是否光明,太陽能板經過轉換中間再串功率計或瓦時計大燈間數據就出來了。

太陽能加電池
太陽能與轉換器中間再接瓦時計再接電池(電池放電完)在接上中間接瓦時計再接雙大燈(120W),不論數據視覺都有(有沒有充有沒有用在大燈一目了然)。
實際是要記錄器與照度才準。

太陽能誰說沒用,避難山屋超有用(荒郊野嶺,文明的後遺症(只是簡單照明)),這是從無到有感覺差距。
至於城市都會區用電量,太陽能供電只能說沒感覺,最多只能輔助((超高成本),不相信也很簡單把台電切掉,你想辦法用太陽能供給你現在所需用電就會知道所費不貸,記得不要偷接n_119|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實情況才怪,到現在還在文字遊戲。
哪簡單,拿兩顆機車大燈事便知有無(每顆(遠+近燈)並接少說也有60W, ...

我不是在文字遊戲。我發文也不是在說明成果....

我是在好奇太陽能的出力方式.

太陽能不是一般的電池.......要是跟一般的電池一樣就不用搞什麼MPPT了.

我發此文不是為了爭高下....

與其說在文字遊戲,不如說是在探討太陽能發電效率問題.

网友C:
解釋經驗沒辦法, 分享經驗倒是可以, 把蓄電池看成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容量的濾波電容就好理解了, 還有看看電容那條充電壓的上升曲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文字遊戲。我發文也不是在說明成果....

我是在好奇太陽能的出力方式.

太陽能效率決取於環境,外太空第一24小時日照,只要不被K隆星人K到。
同樣太陽如氣候、環境、高度一樣,高雄效率優於台北。
我也沒爭高下只求事實,在地表哪有可能效率不打折。
下圖
我的太陽能板還是日制的,功率標示還比你大且四片(日正當中)剛拍得勉強夠傳統T8日光燈用41W這就是數據n_123|,只能慘不能賭形容n_094|
目前用DC-AC 220V交變器藍綠光哪台(加減各式各樣電氣設備待機用電抵銷一點),至於功率計上方DC-AC 110V轉換器停用(需經過電池),不論哪種電池成本太高了,乖乖繳電費。:on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釋經驗沒辦法, 分享經驗倒是可以, 把蓄電池看成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容量的濾波電容就好理解了, 還有看看電 ...

我就是把蓄電池看成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容量的濾波電容,才會拿來併用.

我也想過,把手上的一大堆拆料電容併成一個超大容量的電容,這樣以後就可以廢物利用,或許不用電池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陽能效率決取於環境,外太空第一24小時日照,只要不被K隆星人K到。
同樣太陽如氣候、環境、高 ...

你說的我也知道.....只是四大片才點亮41W,那可能是有哪個使用效率的環節出了問題.

根據讓給我這些太陽能板的人的使用經驗,他當時就是有很大的能量損失在轉換上.

因此我才會想說不要經過太多轉換,或許效能會很好.

我使用以後覺得還可以.

像今天太陽最大的時候,應該有40多W.....因為AIO就差不多用掉30多W了.....
24吋的LED面板加上I5的CPU,一整台電腦用30多W也算不高了.

像你的四大片才那一點點電的話,可能有哪裡消耗太多了.

高雄效率優於台北................但我是在宜蘭.........也還是可以用......用多少算多少.....效率當然能極大化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陽能效率決取於環境,外太空第一24小時日照,只要不被K隆星人K到。
同樣太陽如氣候、環境、高 ...

下面的照片是我的配置....

最上面是電流電壓表.....中間是5V USB電源......下面是 19V的昇壓器.

現在快下午3點,陽光狀況沒有很好(14.2V 1.83A)......有20多W....停用AIO,對手機跟車用畜電池充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我也知道.....只是四大片才點亮41W,那可能是有哪個使用效率的環節出了問題.

根據讓給我這些太陽能 ...

樓主
這樣比無解雖台北與宜蘭緯度半斤八兩,環境算進去台北看似陽光很強,卻有不可見的空氣污然自然效率打了N折,起步就輸人了,除非陽明山看的到玉山(現在要看到難上加難),透光度就有得解。
還是回到問題點你想要知道目前太陽能板最大、最小、平均輸出功率只有加載才會知道建議用瓦時計(多了時間,不同環境氣候可概略知道一日內會有輸出多少度,以利可供多少設備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這樣比無解雖台北與宜蘭緯度半斤八兩,環境算進去台北看似陽光很強,卻有不可見的空氣污然自然效率 ...

反正手上就120W這一點太陽能......能用多少算多少......然後[儘量想辦法多用一點].....

有太陽就多用用,AIO用不完就充電.......除了手機平板可以充電,無線吸塵器也可以充......
看著無線吸塵器用太陽能用力吸的時候,心中也是滿開心的.....

要是我的太陽能夠多的話,能拿來充電動自行車,那就更好玩了......但是只有120W.....

你有四大片,很好用的.....

网友D:
拆船貨幾萬UF的電容器很好用,可以並在太陽能板的輸出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船貨幾萬UF的電容器很好用,可以並在太陽能板的輸出試試看

要怎麼找????

上網拍要打什麼關鍵字?????

希望不要太貴....

网友:
請問四片太陽能板是並聯嗎
整流子用蕭特基 本站介紹
太陽能板輸出電壓正常是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麼找????

上網拍要打什麼關鍵字?????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2072638191.htm
這個好像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