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軟排線的問題

楼主(2019-04-22):
排現上的塑膠片脫落,要如何黏回去?

网友:
  亦菲君所述圖照中那條 軟排線 藍色區域的 "塑膠片" 吧?

  稱作 "加強片 | 補強板 (Stiffener)", 通常貼在 軟排線 的 金手指端點處, 以強化 軟排線 並方便其插入聯接器 (connector).

  先用樹酯膠黏回去試試強度如何; 若還會脫落, 改用薄的雙面膠壓回.

  注意連接器插槽厚度, 有的是固定, 有的為掀蓋式. "加工" 過的 軟排線 不易裝回連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