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拆解日立吸塵器 PV-SC200T

楼主(2019-04-22):
2015年跟同事一起購買的直立式二用吸塵器
在近期不能使用
想要拆開來看看是否有有機會修好它
或是當做一個練習的經驗

結果在第一關量好電壓 立座送出DC21V
應沒有問題
要拆解時發現手持式吸塵器拆不下來
它有三個螺絲,己拆完了
還是動不了
想請教各位大大
是否有哪裏要開呢???
附上我的型號,原圖,我己拆過三個螺絲
仍動不了

日立型號-PV-SC200T

日立型號-PV-SC200T

型號V-SC200T
總計只找到三個螺絲孔
(1)

這有一個螺絲

這有一個螺絲

(2)

這有二個螺絲

這有二個螺絲

卻拆不開

補充內容 (2019-4-23 02:11 PM):
今天再重試一下看是否有卡損之類用一字起子解開..結果它真是是用全用卡損和幾個螺絲

補充內容 (2019-4-23 02:11 PM):
今天再重試一下看是否有卡損之類用一字起子解開..結果它真是是用全用卡損和幾個螺絲

网友:
摸摸看,貼紙下,是否有螺絲
或許有卡損

网友:
照片不夠詳細,
應該有卡楯,
可能是電池耗損了,
網路搜尋看看。

网友:
濾網的蓋子打開底下應該還有螺絲.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它真的是用卡損方式..而且在邊邊才有
要用一字起子一塊塊解開......

我是先由邊邊用一字起子塞入..發覺它有一個卡點..往下一直找

解開後.它只用到六個螺絲..除了外面三個

馬逹控制

測試的結果是 我先拔掉電池..直接給18V.結果它一啟動就短路了..顯然電路有問題..佰是這對我太難了

電路型號..查起來是馬逹控制器 KINGCLEAN這家出的......
看來只能測到這邊了
因為裏面的IC太小又看不到型號

网友A:
短路?確定馬達轉動順暢嗎?沒有被頭髮甚麼的卡死了嗎?

网友B:
如果保險絲已燒斷,建議分解回收吧!,鋰電池還能再利用 這應該是動力電池。

网友C:
丟回收太可惜了......不如放上來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確定馬達轉動順暢嗎?沒有被頭髮甚麼的卡死了嗎?

回IKURA大大
我直接用電源供應器當鋰電,直接送入....一啟動馬逹大概轉不到三秒後..電源供應器電流升到3.2A進入了短路保護..馬逹測沒有問題.......應是驅動IC或是控制IC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保險絲已燒斷,建議分解回收吧!,鋰電池還能再利用 這應該是動力電池。 ...

SANDY319 它保險絲是正常的..因為我有檢查後,可能在驅動或是控制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丟回收太可惜了......不如放上來送人.....................

DRACULAXX 大大
放上來要如何做呢???我只是一位新手
可是己經被我拆解了.........鋰電池是正常....馬達也正常
電路板一驅動後電源供應器會進入CC保護模組.....

网友:
不然要丟回收就丟給我吧.....

网友:
都沒看到馬達。

楼主:
早上無聊在聽演講時,有談到馬逹有可能會壞的原因
又趁著放空的時間(其實我在工作有九成都在放空,因為手上沒有案子在做..就很容晃神)
再拆開馬逹(日立做的很好,它有快拆卡損在馬逹上),用手一壓就開了
然後上網查一下型號確認正負極性後
就用我的電源供應器(大概有20年歷史了)
一送電
居然在最高cc模~~~~~~所以真正短路是在於馬逹嗎???

有空再測一下電路板+裝一個18v的假馬逹做測試
說不定是馬逹壞了...其他都沒有壞
因為鋰電也是正常
電路板不知
馬逹有可能壞

....
好像在寫長連篇故事哦~~~~~~~

楼主:
剛拆下來測試的哦~~~~~
或是請看14樓 我有補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無聊在聽演講時,有談到馬逹有可能會壞的原因
又趁著放空的時間(其實我在工作有九成都在放空,因為手上沒 ...

有可能是你的電源供應器不夠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拆下來測試的哦~~~~~
或是請看14樓 我有補上去了~~~~

還好你有拍馬達出來,這種是很便宜的馬達(裏面有碳刷),但不耐用(用4年了也夠本了)。

如果馬達壞了,換新的(找型號一樣的換上),就不用送回收了。

楼主:
請問單晶片微電腦大大
這種原型號找不太到...它是不是要找替代品
我找到有賣的是 rs 365系列的

它上面有許多型號
找不到哪家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單晶片微電腦大大
這種原型號找不太到...它是不是要找替代品
我找到有賣的是 rs 365系列的

馬達單獨拆下來,量一下各部位的尺寸、軸心種類,比對是那一種電機,再網購。

网友:
圖(3)的進氣孔,怎一堆纖維?平常都沒在清嗎?還是產品設計不良?不是一按就會彈出?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MAX03-A90088TLX

楼主:
回單晶片微電腦,那是第二層阻隔灰塵進馬達濾網,在維修會拆下來,平時當馬達進氣保護,真正吸灰塵集合處,我沒照出來,在三角吸口地方

网友D:
測試的結果是 我先拔掉電池..直接給18V.結果它一啟動就短路了..

你確定你的電源供應器的電流足已驅動馬達嗎?把馬達的正負極直接接到電源供應器,電壓先不要調到標準電壓(18V),調個3~5V先看看電流多少,慢慢的增加電壓看馬達會不會轉動,借以判定馬達的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試的結果是 我先拔掉電池..直接給18V.結果它一啟動就短路了..

你確定你的電源供應器的電流足已驅動馬達 ...

ok....等會有空會先試試.....
感謝

网友E:
馬達標示18V130W顯然3Amp電源供應器電流不足提供運轉所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拆下來測試的哦~~~~~
或是請看14樓 我有補上去了~~~~

5512看看

或者測量看看馬達是否有電阻, 沒電阻就是碳刷沒了,拆掉換碳刷或者換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馬達標示18V130W顯然3Amp電源供應器電流不足提供運轉所需.

好主意..我最近剛入手一台gw 出的80v/10A的DC POWERSUPPLY....星期一立馬拿來試一下....感謝提醒

楼主:
淘寶居然要註冊帳號.......好吧..只能試試看可不可以找到...謝謝YIY123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我最近剛入手一台gw 出的80v/10A的DC POWERSUPPLY....星期一立馬拿來試一下....感謝提醒 ...

汽機車的電瓶拿出來試試看,記得接保險絲

或者18650串接看看

网友:
如果要買新的馬達,模型店應該有賣(拆下拿到店裏比對一下)。

像這個就用540馬達
https://blog.xuite.net/chia.cian ... D%E9%A6%AC%E9%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