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的溫度太高

楼主(2019-04-22):
要將12V降壓到5V, 因為輸出電流不大,所以想用價格便宜的7805,但是實測後發現溫度太高,不知是否正常?

電路圖如下:(R1是220, 忘了改)

接線如下:

測試數據:

測試時間每段約3分鐘,7805消耗功率計算為(12-5)*A

1.輸出5V / 100mA    0.7W 溫度60度C
2.輸出5V / 200mA    1.4W 溫度85度C
3.輸出5V / 300mA    2.1W 溫度109度C

有測試輸出到500mA,溫度一下就上升超過110度,以每W約50度來算應該超過電晶體的最大值150度了

以這個實驗來看,如果瓦數/溫度是正常的話,很好奇7805的實用性?

网友A:
通常1W消耗對TO220包裝元件,已能產生足夠的熱量.改善辦法:加大散熱片或降低輸入電壓或改用開關式穩壓芯片.

网友B:
加大散熱片或裝風扇

网友C:
7805 是很好用常用的零件到處可見. 類比電路, 低耗流低壓差使用.

楼主:
散熱片、風扇是一定要裝的,
其實還有317和2596可以用,

只是好奇適用7805的場合,雖說可以加強散熱來解決.
如果12V要用這個降壓之前要先降壓也怪怪的,

計算一下12V輸出0.5A時,首先得先降壓到7V再給7805,工作溫度則超過60度C。
如果不降壓,則只有100mA可以用,工作溫度一樣超過60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 是很好用常用的零件到處可見. 類比電路, 低耗流低壓差使用.

我知道7805很常見,但也有點失望就是了,效率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1W消耗對TO220包裝元件,已能產生足夠的熱量.改善辦法:加大散熱片或降低輸入電壓或改用開關式穩壓芯片. ...

我記得之前用317沒這麼熱,一樣是220封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散熱片或裝風扇

加強散熱的費用不划算。

网友D:
7805不是交換式,也不是 LDO(低壓差穩壓器)
一般來說7805 Vin-Vout壓差要2~3V
非交式,對於高的電壓只是線性降壓,產生癈熱而以...

1. 再加個7808

2. 加電阻
12先降到9V左右---最簡單就是加個電阻
(12V-9V)/0.5A = 6ohm
3V*0.5A=1.5W
裝個5或6ohm /2W電阻,先降壓...
讓7805不那麼熱...

7805功耗變化
原先 壓差7V * 0.5A = 3.5W
加了6ohm後, 壓差4V * 0.5A = 2W
反正都是癈熱,把1.5W"丟給"電阻...
註:7805的Vin也會有較大的變化(12至9V)...

註:這不是什麼好方法,只是簡單容易而已
交換式可能會比較好,但要換I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記得之前用317沒這麼熱,一樣是220封裝的

能量不滅定律,如果消耗功率一樣,散熱條件也一樣,沒道理317比較不熱,這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沒有模糊的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不是交換式,也不是 LDO(低壓差穩壓器)
一般來說7805 Vin-Vout壓差要2~3V
非交式,對於高的電壓只是線性 ...

加電阻的確是比較直接的方法,因為不常用所以不須考慮耗電問題,反倒是熱度,我會測一下加了電阻後兩者的熱度,如果不行的話就改用259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量不滅定律,如果消耗功率一樣,散熱條件也一樣,沒道理317比較不熱,這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沒有模糊的 ...

您說的沒錯,我剛才把317接上去測了5分鐘,300mA的溫度是100度,看來這種封裝的溫度都是如此。

网友F:
7805以Vin=5V+3V=8V計算,剩下4V做為水泥電阻的飼料.

网友G:
用兩段式穩壓,先用一顆7808降到8V,再輸入7805這樣或許只要散熱片不需風扇。

楼主:
Vin 串接2W/11(5.1+5.1)歐電阻,
測試結果溫度有降下來了,熱量平均平散到7805和2顆電阻。當電流越大時,7805的Vin電壓就越小,電阻也越燙。

300mA 7805 50度
400mA 7805 57度, 電阻 65度,65度

500mA 就沒測了,超過電阻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05以Vin=5V+3V=8V計算,剩下4V做為水泥電阻的飼料.

剛剛測了,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兩段式穩壓,先用一顆7808降到8V,再輸入7805這樣或許只要散熱片不需風扇。 ...

我好像有7809,可以試試。

网友H:
小弟天馬行空
幻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弟天馬行空
幻想一下

....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又說不出那裡奇怪。

网友I:
降低熱量的方式大家有談論了,不過控制方面可以考慮從7805的接地腳做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小弟天馬行空
幻想一下

Vi/Vo的壓差最好考慮為3V,這樣你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5-15V 4組 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Vi/Vo的壓差最好考慮為3V,這樣你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5-15V 4組 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3) 以78xx, 79xx系列來說,一般輸入電壓需大於輸出電壓2.5V以上,才能獲得穩定的輸出電壓,本例中則為3V。

同 上方幾樓各前輩的建議
經上述經驗法則
塗塗抹抹改成如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3) 以78xx, 79xx系列來說,一般輸入電壓需大於輸出電壓2.5V以上,才能獲得穩定的輸出電壓,本例中則為3V ...

不管串電阻或分級穩壓,所發出的總熱量是不變的,差別只在是由一顆承擔或是多顆。

78系列穩壓IC其實不必怕發熱,都有過熱保護,只要輸出電壓在正常值內都沒問題,太熱了輸出電壓會降低,不至於燒壞。

看過幾個大廠設計的案例,正常工作下78系列穩壓器都熱得手指沒辦法停留,但持續通電幾年卻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降低熱量的方式大家有談論了,不過控制方面可以考慮從7805的接地腳做控制

7805除了要供電給負載,也要給MCU,所以不能關,
奇怪的是我總覺得BJT的基極好像有漏電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Vo的壓差最好考慮為3V,這樣你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5-15V 4組 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原來不是天馬行空,是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降低熱量的方式大家有談論了,不過控制方面可以考慮從7805的接地腳做控制

要從接地腳控制輸出電壓不是不可能,一般78xx的中間腳是直接接地,但是如果中間腳沒接地,輸入會等於輸出,中間腳與接地的電阻越小輸出電壓越小,0歐母就會標準的輸出,5V或看是78xx,有時可以偷吃步,用7805來代替較高電壓的穩壓IC,但是此法輸出會較不穩,輸入電壓提高,輸出也會變高,只是變通的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3) 以78xx, 79xx系列來說,一般輸入電壓需大於輸出電壓2.5V以上,才能獲得穩定的輸出電壓,本例中則為3V ...

還沒有用7808測試,但是有試算一下溫度,如果以500mA來算,

7808 ->  (12-8)*0.5*50=2W=100度
7805 ->  (8-5)*0.5*50=1.5W=7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串電阻或分級穩壓,所發出的總熱量是不變的,差別只在是由一顆承擔或是多顆。

78系列穩壓IC其實不必 ...

原來如此,您的意思是,就算串了100顆電阻,加起來的廢熱還是一樣的,無論如何多出來的電都會變成熱。

看來也只能選擇加強散熱,或串接分散熱、或是改用其它穩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從接地腳控制輸出電壓不是不可能,一般78xx的中間腳是直接接地,但是如果中間腳沒接地,輸入會等於輸出 ...

在datasheet有看過,您說的調整電壓電路

但不知道原來不接地時Vin-Vout會導通, 學習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i/Vo的壓差最好考慮為3V,這樣你就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5-15V 4組 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

請問在您的電路中,有修改電容值和datasheet 不一樣,這個值是如何計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在您的電路中,有修改電容值和datasheet 不一樣,這個值是如何計算的? ...

你照datasheet裡面的數字就可以了喔,那是參考一些國外的電路加上去的,最主要是考慮頻率比較高的雜訊,因為當時找不到那個零件,所以我並沒有裝上去,只是把資料做備存。

网友J:
過去用它改做可變換輸出是從7805接地腳加zener將整個準位抬高...

但最重要的是能量不滅, 轉換損失的部份通通變成熱...
最經濟的方法還是換裝一個小型交換式模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您的意思是,就算串了100顆電阻,加起來的廢熱還是一樣的,無論如何多出來的電都會變成熱。

前面說了,能量不滅定律,總壓降多少乘上電流就是功率消耗,也是總發熱量。

H=0.24VI=0.24W

只是分成多顆散熱面積較大溫度較低,其實總熱量是不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從接地腳控制輸出電壓不是不可能,一般78xx的中間腳是直接接地,但是如果中間腳沒接地,輸入會等於輸出 ...

24樓有提到7805還要供應MCU電源,那自然不適合用這種方式,要由7805接地腳控制是設計的技巧,並不是直接就用電晶體On/Off 控製7805接地,有空另開一帖討論 。

网友K:
MCU供電不要用線性穩壓,拍賣有許多DC-DC降壓模組,很便宜的

楼主:
昨天找到7808所以就接上測了,整個電路變得奇怪,找不出問題,

12v->7808->7805->輸出

300mA  60度  60度
400mA  65度  65度
500mA 測到這裡開始出問題,溫度IC 6675失常(電路一通電就歸0) ,串聯的三用電表失常(電流上下跳) , 負載最大可輸出到800mA,電源供應有12/1A輸出,本來預期500mA以上的電流但是卻在調到500mA不到就停了,接著看電表上的電流值是慢慢下降,降到300mA時才停,用手去摸7808溫度很熱但還可以摸,感覺電流的確上不去,像是過載進保護了,但原因肯定不是過載。感覺像是電路漏電,但是檢查了線路沒有接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照datasheet裡面的數字就可以了喔,那是參考一些國外的電路加上去的,最主要是考慮頻率比較高的雜訊, ...

因為看到很多7805做成的商品都不是採用0.22u/0.1u,而是換成較貴的電解電容,才覺得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J:
過去用它改做可變換輸出是從7805接地腳加zener將整個準位抬高...

但最重要的是能量不滅, 轉換損失的部份通 ...

昨天有試著在接地串了電阻,結果輸出也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MCU供電不要用線性穩壓,拍賣有許多DC-DC降壓模組,很便宜的

是想嘗試用用看 7805降壓,不然您說的DC降壓模組我是有的,用在小功率上覺得有點浪費,
我倒是認為7805只適合給耗電不高的MCU供電,其它東西動不動就高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有試著在接地串了電阻,結果輸出也變高了。

你可以在接地與7805的中間腳串一個5K的繞線式電位器(一定要繞線式,用碳膜的會燒毀),這樣就變成可調壓式的穩壓,不過電壓調的越高輸出越不穩定,輸出電壓會隨著輸入電壓變動,解決的辦法就是看你最高需要幾V,在7805之前先用一個78XX來固定輸入的電壓。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昨天找到7808所以就接上測了,整個電路變得奇怪,找不出問題,

12v->7808->7805->輸出

試試 C1 C2 都上

page 1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7800.pdf

**Although no output capacitor is needed
for stability, it does help transient response.
(If needed, use 0.1-μF, ceramic dis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嘗試用用看 7805降壓,不然您說的DC降壓模組我是有的,用在小功率上覺得有點浪費,
我倒是認為7805只 ...

不一定喔~
會選什麼原件是來是應用的種類。

如音響放大器,很多發燒級的都在用這種: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t=754

ps:
線性穩壓與交換式電源本來就各有不同的特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F%E7%AF%80%E5%99%A8
線性穩壓器必須在輸入電壓高於輸出不少於某電壓值時輸出才能穩定至目標電壓,這個最少的電壓稱為壓降電壓、下壓降、電壓差(dropout)。例如常用的7805,作用是把輸出保持在5V,但輸入必須保持在7V以上,否則輸出就會低於目標電壓5V以下,故其壓降電壓就是7V-5V=2V。由於須有壓差的存在,線性穩壓器效率大都很低:因為其原理就是要將多於穩定電壓下負載所需的能量,在電晶體內以散發熱能的形式消耗掉。而電晶體發熱所造成的功率損失就是電流乘以電晶體兩端壓降。

這個問題在低輸出電壓的情況尤其嚴重,假若輸出要求為2V,而壓降電壓同是2V,效率就必是在2V/(2V+2V)=50%或以下,這樣低的效率,在實際應用上多不為接受。這情況下就需使用低壓差穩壓器(LDO),其壓降電壓特別低,一般都在300mV(0.3V)或以下,這種情況在微處理器的電源中常遇見。這也是為何機乎所有低輸出電壓的線性穩壓IC都是低壓差穩壓器。

開關電源可以更有效地達至相同的功能,但成本較高及有開關噪聲,在輕負載、輸出電壓較高或輸出電壓接近電源電壓的情況下,線性調節器的效率也不俗,有可能是合適的選擇。線性調節器還具有的優點是:不需要磁性器件(電感器或變壓器),磁性器件可能相對昂貴或占空間;設計更簡單,雜訊也更低。線性調節器的一些設計僅適用電晶體、二極體和電阻器,這就更容易製造到積體電路中,進一步減小它們的質量、在PCB上的占位面積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試試 C1 C2 都上

page 1

您說對了! 就是電容的問題,
因為沒有0.22uF值的電容,所以省略,只在7805,7808的輸出端各並了0.1uF的電容,而造成設備干擾的現象,
在輸入端各並了10uF的電解電容後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
建議你去買 MP1584EN 降壓模組 MP1584 1A (電壓可調)~
不算運費也才30塊內!

我用過還不錯!

楼主:
在古老的數據機裡發現一顆,採銅箔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