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創見16G隨身碟 爆炸的元件

楼主(2019-04-22):
小弟日前收到一顆創見的隨身碟, 插上電腦無法識別
拆開一看.... 主控是SM3267L-AB

發現L2的地方爆掉, 研判就是無法讀取的主因

這裡有他的完整電路, 能看到L2是一顆黑色的物體, 只能從編號推測應該是電感之類的東西, 但是不知道他的規格.... 請問有大大知道L2是什麼嗎?

网友:
USB的型號是......??

网友:
L2 基本上是電感...

在這裏應該沒有電源轉換...
作用應該是跟USB插拔時抑制雜訊用...
可能有其他元件也燒了...

1. 保險一點
  找到L2規格再換...

2. 大膽一點---"亂亂武招式",請自行評估...
  找個差不多的電感裝上去試試
  或直接短路...
  看看隨身碟是否還"活著"...

网友:
  可以參考 該篇, 尤其是下方的評論.

网友:
L2的好友C3,猜測也一起走了

网友:
剛剛一直在找 USB 2.0 的資料
原來是 USB 3.0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小弟一起回覆各位大大的問題:

1. 主控是慧榮SM3267L-AB
2. 創見型號不明, 只知道是USB3.0, 附上一張背面的照片:
3. 俄文那篇文章我也看過了, 上面是提到有L2沒錯, 但是他只是描述L2的作用, 沒有說明型號
4. 這顆顆粒編號如下:
    TDGSTOP-TS03
    T1545 C57964
    PE00587
我會先試試看把L2短接, 看有沒有反應...如果沒有我就會放棄這顆主控板, 把上面的顆粒拆下來
剛好手上有IS917的主控, 如果顆粒沒壞就將就著用了~~

補充內容 (2019-4-23 04:13 PM):
跟 lijm 大大報告一下....用放大鏡看的結果, C3看起來是好的, 倒是他旁邊的BC16裂開了....
與其花時間修, 不如把板子當備品比較實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小弟一起回覆各位大大的問題:

1. 主控是慧榮SM3267L-AB

C3和旁邊的BC16在同條線上,L2電感是通直阻交,跟他共事的電容是通交阻直,兩個元件作用是在產生震盪,一般燒電感,共事的電容也都會一起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和旁邊的BC16在同條線上,L2電感是通直阻交,跟他共事的電容是通交阻直,兩個元件作用是在產生震盪,一般燒 ...

前面提到的俄文文章, 裡面有說明L2的作用是做插拔USB時候的穩壓, 正好印證了這支隨身碟的「死因」
它生前就是不斷在電腦與CNC機台之間被插拔, 多的時候一天一兩百次跑不掉吧
一直到完全沒反應......

网友:
這隨身碟應該終保吧? 不用拆丟去創建換一條就可以了吧?

网友B:
要看出廠日期了
現在創建的隨身碟開始沒有終身保固了喔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出廠日期了
現在創建的隨身碟開始沒有終身保固了喔QQ

是的,2018年4月1日前還有終身保固
之後都改5年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