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派拉蒙HCS5300D 無電源

楼主(2019-04-23):
產品是派拉蒙HCS5300D,平時少用,幾個月前發現按下source後會直接滅燈
平常電源開關保持常壓,並有燈亮
狀況問題
平常使用來開機的source,正常按下後,會有繼電器吸附的聲音及內部風扇會轉動
右方風扇
再更換電容之前
按下source,會直接連standby電源都熄滅
咖非色電容
先自行更換了兩粒明顯凸頂電容
之後狀況,standby燈號正常,按下source,相同沒有繼電器吸附聲,風扇不轉,沒有任何輸出(但是standby燈不會直接滅了)
後續又把這塊應該是電源版上的電容全換了,狀況相同
想請問該往何區塊找找,或是尋哪條線測量電壓
如有需要其它圖片,我會再補上來
感謝大家

网友A:
建議你拆開面板的電路板,換換看 source 按紐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拆開面板的電路板,換換看 source 按紐開關。

好的,我也多看它一下
目前它的切換是都正常(單就這個功能),可以切換dvd、cd、等等來源,從面版上的資訊來說是都會跳輸入的不同來源
我再來看一下它

网友B:
保險絲、橋式整流,檢查一下。

网友C:
查看看功率放大輸出有沒有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橋式整流,檢查一下。

查了一下,橋式就是指這個吧!
晚上請下來研究一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看功率放大輸出有沒有直流.

這個可能有點難度…我不識得它們
我再查一下這個東西,再比對再上來請教大家
感謝!

网友:
既然是 source 燈號正常 , 而且切換信號輸入來源也顯示正常 , 建議你應該查一下控制繼電器線圈 ON/OFF 的迴路是否正常 , 按下 source 去量繼電器線圈的兩個點 , 若有量到繼電器驅動電壓上來而繼電器卻不動作 ? 那可以試著換同規格繼電器上去 , 若繼電器驅動電壓沒上來 , 那就必須逐一往驅動繼電器那一區塊進行測量與檢修了 !

楼主:
目前已完修了
謝謝前面幾位網兄指導
順著炸掉的電容我向後查
拆了橋式按版上先進的文章檢查是正常的
再往後看到兩粒保險絲,量測後是沒導通狀態
今天網拍的零件到了,換上後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