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穿的二極體請求協助規格

楼主(2019-04-23):
請問各位前輩,下圖是被打穿的二極體,小弟GOOGLE找不到相關資料,請問有人知道這顆編號的規格是什麼嗎?
圖中看的數字是23 2B 一個很像f的圖形,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A:
Fairchild page3

查表得到『1N5232B』。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我一開始也認為是1N5232B,但我以前見過的都會把1N印上去,所以一直有懷疑,剛剛從Peter大提供的規格表才看到有這種標示,再次感謝!
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airchild page3

查表得到『1N5232B』。

請問peter老師,我日前遇到一個標示;B4  22,找不到數據,拆別個量是22V,要如何查 謝謝!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peter老師,我日前遇到一個標示;B4  22,找不到數據,拆別個量是22V,要如何查 謝謝!感恩~~~~~

參考看看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bih=1057&dpr=1

包裝較小
https://4donline.ihs.com/images/ ... B6ED9A73243A3159BB0

包裝較大 rd**f   do-41 1W

看本體大小決定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前輩,我又遇到一個沒標記的二極體,安裝位置是在線圈形變壓器輸入端,故障時短路,我拆了另外一顆正常的相同二極體,使用電表量測約0.58V,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判斷規格,感謝

网友:
不上件電路會動嗎?會不會是Zen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前輩,我又遇到一個沒標記的二極體,安裝位置是在線圈形變壓器輸入端,故障時短路,我拆了另外 ...

一般黃色mark都是 fast switching diode  (跟1n4001這種比)
可參考 1ss133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hrome&ie=UT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