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 電子鍋 出現 E07錯誤

楼主(2019-04-24):
壓力IH電子鍋
產品型號:NP-HTF18
炊煮過程中會有時出現 E07的錯誤!
請教維修該朝哪個方向著手? 是否散熱不良所導致?

楼主:
剛試煮一下, 工能都還正常, 感謝各位前被提供參考資料, 先將散熱電路清理一下再來多一些煮飯試看看! 感謝!

网友A:
沒聽懂,所以後來是怎麼修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聽懂,所以後來是怎麼修復的?

散熱風扇清乾淨

网友:
了解,恭喜完修!!!!

网友B:
我的型號NP-CTP18出現一樣的故障碼.可以告知如何修復的.又換了甚麼?有圖可參考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型號NP-CTP18出現一樣的故障碼.可以告知如何修復的.又換了甚麼?有圖可參考嗎?謝謝.. ...

請參閱2樓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