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 star VH-117吹風機不過電 維修成功(超級軟)

楼主(2019-04-25):
Love star吹風機

Love star吹風機

Love star吹風機

Love star吹風機
同事將一台骨董級的吹風機丟棄一旁,一時技癢,拿來修修看
1.插電後無反應  拿出三用電表接插頭 量無電阻 只有拆開囉!
2.拆開後一路查下去,發現有過熱保護裝置的彈簧不過電

發現防過熱彈簧開關不過電

發現防過熱彈簧開關不過電

量無電阻

量無電阻

3.發現彈簧接觸面彈開沒有接通

彈開沒有接通

彈開沒有接通

4.將彈簧片下方較硬的鐵片稍微往上翹,插上插座通電(成功)

网友A:
是不是某種過熱保護金屬彈片,利用物理上熱彎曲,溫度超過就變形斷電
等溫度降回就恢復形狀通電
如果幅度改變 可能下次過熱彈不開 需要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種過熱保護金屬彈片,利用物理上熱彎曲,溫度超過就變形斷電
等溫度降回就恢復形狀通電
如果幅度改變 ...

確實有可能彈不開,所以最安全的方法還是換掉整個裝置,但是不容易換,也不符合效益!謝謝提醒!!

网友:
老大,這是微調,不能算維修喔-__-

网友B:
溫度開關這樣子搞,不曉得下次會發生什麼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溫度開關這樣子搞,不曉得下次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高溫彈不開的話
輕則燒斷溫度保險司(如果有的話)
重則.....可能融化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