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M600機板版本

楼主(2019-04-24):
小弟想問個蠢問題
QTFCMN71900204 31BU1MB0020
QTF0MIN75200856-31BU1MB0170
等有相片時補
這是M600記憶體插槽上貼紙
這兩張機板有一樣嗎?

网友A:
本版發文請附上相關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版發文請附上相關照片

抱歉 忘記了
先補我這邊一張,另一張等對方傳來
謝謝獅子魚大

楼主:
另一張補圖

另一張補圖

麻煩大家了

网友:
把貼紙撕開看板號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同一塊板子

网友B:
31BU1MB0XXX
31是板階BU1是機種代碼MBXXXX是代表不同SKU
所以應該是同一片PCB,只是打件的配置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BU1MB0XXX
31是板階BU1是機種代碼MBXXXX是代表不同SKU
所以應該是同一片PCB,只是打件的配置有不同 ...

A000014090  A000014100 DABU1MB16F0

A000017930 DABU1MB16E0 Intel LE82GM965 SLA5T

A000017390 DABU1MB16D0 Intel LE82GM965 SLA5T

楼主:
第一片

第二片

請問這樣相同?如何看?

网友A:
你想買板子回來換嗎
兩片應該是相容的都是GM965晶片
如果你怕不相容就買相同板號的回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買板子回來換嗎
兩片應該是相容的都是GM965晶片
如果你怕不相容就買相同板號的回來換 ...

感謝大大,我是怕介面連結不一樣這台usb跟網路是另外小板連接,軟體可以安裝沒問題,是怕機板跟usb網路小板
無法使用

网友:
REV:E 應該是REV D的進階修正版 應該不會有I/O介面變更大幅設計變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