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W 筆電變壓器

楼主(2019-04-24):
19.5V 3.34A 帶針

結標時間:2019/4/25 21:00 結標

寄貨方式:7-11 店到店 運費 $60

補充內容 (2019-4-25 12:30 PM):
19.5 X 3.34A ,應該是 65W

网友:
起個頭,5酷幣。

网友:
我出6酷弊!

网友:
冒昧請教大俠或是各位先進是否有 19V 7A 的 變壓器 ?

楼主:
只拿出來晒,這個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拿出來晒,這個常用

都是好物, 只晒不標真是太可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拿出來晒,這個常用

我也有一顆 19V 6.32A 的 ASUS變壓器.....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電腦進入睡眠會掉電....電腦的使用則正常沒有問題,不會掉電.

檢查過電容,沒有問題.......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顆 19V 6.32A 的 ASUS變壓器.....

但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電腦進入睡眠會掉電....

網路上買的?我這兩顆都是AIO原機換下來的,網路上的不敢買了...

不會是主機端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買的?我這兩顆都是AIO原機換下來的,網路上的不敢買了...

不會是主機端的問題? ...

我也是AIO的....但是AIO原本的....

換別的變壓器就從來沒有一睡不醒.....目前只得到[是它有問題的結論]......

以前遇到的都是大功率輸出有問題......第一次還到小功率輸出有問題........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AIO的....但是AIO原本的....

換別的變壓器就從來沒有一睡不醒.....目前只得到[是它有問題的結論]. ...

只好把它回收了

网友:
我出11酷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