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M6200遙控無法開機

楼主(2019-04-24):
1.電源燈有亮正常,
2.原廠遙控和萬用遙控用手機測過正常,發射沒問題
3.電視上的面板按鍵也都正常
所以判斷應該是遙控接收端出問題
遙控電路連接到主機板位置
拆到遙控電路,但板子沒有卡榫怎麼拿不起來?雙面膠嗎?
暴力拉很怕板子斷。

网友A:
雙面膠黏住.觸摸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面膠黏住.觸摸型開關

這兩個是不是塑膠融掉卡住的地方?不然就算是雙面膠也沒那麼難拉
還是有什麼技巧?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兩個是不是塑膠融掉卡住的地方?不然就算是雙面膠也沒那麼難拉
還是有什麼技巧?

ebay上找到的全新板,上面果然兩個洞,要想辦法移除二根柱子,
不然電路板沒辦法抓問題。

淘寶竟然沒賣這塊板子,真的很神奇....

网友B:
你淘寶打 42LM6200 按鍵 就有了,或是找 「LM35-55 Ver 2.2」
附上 ebay 網頁型號
https://www.amazon.ca/LG-42LM620 ... CTION/dp/B010U1ZO6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淘寶打 42LM6200 按鍵 就有了,或是找 「LM35-55 Ver 2.2」
附上 ebay 網頁型號
https://www.amazon.ca/L ...

嗯....謝謝大哥!
我怕板子被我弄斷留條後路...

補充內容 (2019-4-25 03:24 PM):
我晚上用趾甲刀試試看能不能挖出來

网友:
hpo14大
好用心幫忙,揪感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謝謝大哥!
我怕板子被我弄斷留條後路...

為了把固定柱刮掉,不小心把ZD1也推斷一邊,趕緊再補焊回去
本來打算上電開始量,先按遙控看看,結果竟然開機了!昨天兩支遙控死都沒反應,
今天只因為推斷ZD1補焊回去就好了?怎麼可能!!
我怕裝回去過沒幾天又復發。

所有稽納二極體量都正常,電阻也沒有斷路、就剩Ux和電容,
站上爬文好像問題出在電容比較多,請問前輩我該查哪顆電容比較快?
電容還要一顆一顆解焊比較麻煩,接近遙控的部分是C4/C5/C6
是不是要量這三顆?正確容值應該多少?
量IR+GND電壓是不是按遙控時數值會跑?

KEY1/KEY2是要量什麼?

還有我把雙面膠給清掉了,是不是可以用熱溶膠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