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熱水瓶 (TLK-50Y) 的 給水馬達 (DB-2B電泵) 哪兒可以買到???

楼主(2019-04-25):
請問各位大大

大同熱水瓶 (TLK-50Y) 的 給水馬達 (DB-2B電泵) 哪兒可以買到 ???

網路上都只有查詢到掏寶有賣

(希望購買點是靠近 新北市林口區 or 台灣網路購物點)

网友A:
可以去大同服務站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大同服務站問問

有打電話詢問大同服務站
他們回覆沒有單賣 給水馬達 (DB-2B電泵)
要經由 送修 方式 (會先收檢查費用 300)
後續另外維修報價

之前是無法正常給水 (只有聽到馬達聲音)
清除水垢後 + 手動轉一轉 , 可以正常給水
但發現 給水馬達 有生鏽情形 所以想換個新的繼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150384098

謝謝~~
型號不同
我研究看看是否適用後
再來採買

网友:
燦坤幫客人代收轉家電維修也是300起跳.....有的貨車載一來一往的

大同冰箱零件也是無法單購得

楼主:
RE: 大同熱水瓶 (TLK-50Y) 的 給水馬達 (DB-2B電泵) 哪兒可以買...

新手發文補圖
補上有點生鏽黃黃的給水馬達照片~~

网友C:
把她拆開, 看看包覆磁鐵的塑膠是不是爆裂.
淘寶一個10塊錢
https://world.taobao.com/product ... 6%AC%E9%81%94_2.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她拆開, 看看包覆磁鐵的塑膠是不是爆裂.
淘寶一個10塊錢
https://world.taobao.com/product/%E9%A3%B2%E6 ...

嗯 包覆磁鐵的塑膠有龜裂痕 , 還有點生鏽變黃 , 所以想買個新的替換
但好像沒注意到 DB-2B 是左出口 還是 右出口

楼主:
我在網路採買了這個 , 可以用於大同熱水瓶 (TLK-50Y)
tw.bid.yahoo.com/item/維修零件-電熱水瓶-抽水馬達-熱水瓶-電動給水馬達-10023900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