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N8 VMX 主機板 電容已更換耐壓高的還是會 "突"

楼主(2019-04-25):
請教各位先進 ASUS M2N8 VMX 主機板 雖然已可正常開機且電容已更換耐壓高的還是會 "突" 不知道是否還有那些零件有問題

ASUS M2N8 VMX

ASUS M2N8 VMX

電容已更換耐壓高的還是會 "突"

電容已更換耐壓高的還是會 "突"

補充內容 (2019-4-25 09:07 PM):
已再更換新的電容,連之前更換的其他電容都更正了(奇怪囉其他電容裝反都沒事),目前都還OK沒 "突"了,燒機中........等明天再看是否都正常。

网友A:
你換的電容規格是多少的
照點位圖去查相關連元件
點位圖

网友B:
你使用拆機的電容?用新的好,這年頭電容放不用也會爛掉

网友C:
你是不是上當了? ASUS的版子, 印刷電容+-標示與一般的相反喔~~
個人感覺你應該是被板子的標示給騙了~~ 反接會腫的~

网友D:
4樓 bdrwu 大大正解!
樓主比較一下記憶體下方那一群電容腳位方向就知道了...

可以參考一下網上找的圖片
照片取自網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樓 bdrwu 大大正解!
樓主比較一下記憶體下方那一群電容腳位方向就知道了...

奇怪的是樓主那兩顆電容不會放煙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的電容規格是多少的
照點位圖去查相關連元件

我換的新電容規格是820μF1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拆機的電容?用新的好,這年頭電容放不用也會爛掉

我是換的新電容 規格是820μF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上當了? ASUS的版子, 印刷電容+-標示與一般的相反喔~~
個人感覺你應該是被板子的標示給騙了~~ 反接 ...

真的上當了   難怪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樓 bdrwu 大大正解!
樓主比較一下記憶體下方那一群電容腳位方向就知道了...

真的如bdrwu大大說的上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的是樓主那兩顆電容不會放煙火.

它就是突了而已

楼主:
謝謝 各位大大回覆
權限不夠無法給大大們 加分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的電容規格是多少的
照點位圖去查相關連元件

獅子魚 大大 您那壓縮檔解壓縮後的檔案要用甚麼軟體開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 大大 您那壓縮檔解壓縮後的檔案要用甚麼軟體開啟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非常敢感謝您

网友:
長見識了。

网友F:
哈哈,我太久沒碰桌機主板,也忘記ASUS它的正負是反的

還好沒放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太久沒碰桌機主板,也忘記ASUS它的正負是反的

還好沒放鞭炮   ...

如果放鞭炮我就應該會仔細查看,但它就是沒有放鞭炮只是"突"了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放鞭炮我就應該會仔細查看,但它就是沒有放鞭炮只是"突"了而已

它不會爆的~ 只會先凸給你看 不理會的話最後會冒泡泡給你看(從電容上方防爆紋破損處那邊冒泡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不會爆的~ 只會先凸給你看 不理會的話最後會冒泡泡給你看(從電容上方防爆紋破損處那邊冒泡泡)

還好遇到大大您解決了我的問題,不然真的會看到它冒泡泡。

网友:
原來ASUS的板子有這種陷阱,我真是長見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