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NG YEH SP-200 手壓式封口機電容破裂更換遇到問題

楼主(2019-04-25):
請問拆開封口機電路板發現的電容外殼已經脫落,買了同容值耐壓較高的電容要更換,但不知正負極,請問要怎麼判斷?

外觀

外觀

品牌型號

品牌型號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网友A:
看另一顆電容的負極...

楼主:
清除渣渣後變這樣,長邊跟短邊那個是正極?哪個是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另一顆電容的負極...

請問是指跟另一顆電容負極接負極,對嗎?
目前測起來,外露的金屬片長的一端跟另一顆電容負極相連接,所以這就是負極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指跟另一顆電容負極接負極,對嗎?
目前測起來,外露的金屬片長的一端跟另一顆電容負極相連接,所以 ...

把電路畫出來就知道了,沒幾顆零件很好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電路畫出來就知道了,沒幾顆零件很好畫。

這對我來說是外行,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除渣渣後變這樣,長邊跟短邊那個是正極?哪個是負極?

長邊應該是負的。

网友:
電路板要清洗一下,查看其他零件腳有沒有腐蝕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對我來說是外行,不知道如何下手?

要不然電容先不要接,送電量電容兩個焊接點,看電壓正負?
不過要小心,這種電路有可能跟火線沒絕緣,有觸電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指跟另一顆電容負極接負極,對嗎?
目前測起來,外露的金屬片長的一端跟另一顆電容負極相連接,所以 ...

是的, 跟另一顆電容負極接負極
外露長邊應該是負極

對岸網上找的封口機電路圖, 架構參考一下

网友:
有一端是跟LED作連接嗎?

LED本體有缺角的那邊是負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除渣渣後變這樣,長邊跟短邊那個是正極?哪個是負極?

台熱tish-300型

台熱tish-300型

台熱tish-300型

楼主:
換上新電容後
開機測試
炸電容了
看起來好像是半透明外殼的繼電器有短路焦黑
晚上回來再用電表找看看哪裡短路
請問如果是繼電器短路
要怎麼看是幾V的繼電器
繼電器外殼上沒註明
只有註明繼電器電路

炸電容1

炸電容1

炸電容2

炸電容2

繼電器焦黑

繼電器焦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跟另一顆電容負極接負極
外露長邊應該是負極

謝謝大大幫忙提供電路圖
晚上回來研究看看

网友:
你買的電容規格對嗎
如規格沒錯有可能是整流二極體短路了

网友:
二極體故障,
以前修過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