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3.3如何改為不同輸出電壓

楼主(2019-04-25):
1.開關式電源芯片如LM2576/LM2596等應用越來越多,但身邊的庫存品如2596-3.3如何改為5V或12V輸出呢?首先根據datasheet得知其輸出電壓的設定主要是由輸出端的2顆電阻分壓決定,而此2顆電阻在固定型輸出電壓芯片,其為內含在芯片內部,而adj型可為外部電阻設定.
2.你將如何求出固定型芯片的內部2顆電阻值?又如何在外部添加1顆電阻來改變其輸出電壓?而這關鍵的3顆電阻將決定你是否能善用及了解其輸出電壓公式的計算.
3.為了你努力的動腦及實驗精神,你所提供的合理解答,將擇優提供2-3位,每人20個酷幣,歡迎你一起來做運動.

网友:
R2計算公式為

依需求電壓算出R2後減去4.2K後就是串聯電阻值,不過我會串個20K的VR,用調整的。

网友:
1.如果條件為不知 Vref,可由 adj 型直接電表量測 FB 值即為 Vref

2.假設
已知 Vref
誤差放大Ib = 0 (理想OPA)

3.跟據2F的圖,FB串接已知電阻 R 可在此電阻一端得知到新的一組 Vout,此時FB腳位應為 3.3V(fixed 3.3V)

4.解方程式
I  = (Vout - 3.3) / R = Vref / R1 = (3.3-Vref)/R2
Vout 由電表量測得知,R 與 Vref 為已知,可求得 R1 , R2
R1 = (Vref * R)/(Vout-3.3)
R2 = (R*(3.3-Vref))/ (Vout-3.3)

楼主:
不同廠家的內部分壓電阻值經實測大半是不一致的(但比例是一致的),故特需要參與者試著導出此數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廠家的內部分壓電阻值經實測大半是不一致的(但比例是一致的),故特需要參與者試著導出此數值. ...

您說的是LM2596-3.3ㄚ。
不同廠家的內部分壓電阻值,串一個VR調到固定輸出電壓,在來算會比較直觀且正確。

网友B:
根據2F的圖,此圖為LM2596-3.3V

1. VR1=1.235V , 流經R2,R1的定電流 I = 1.235V/2.5K = 0.494ma
因此 R2 = (3.3V-1.235V)/0.494ma = 約4.18K

2. 外加電阻Rx(設定輸出5V時)
Rx(5V) = (5V-3.3V)/0.494ma = 約3.44K

3. 外加電阻Rx(設定輸出12V時)
Rx(12V) = (12V-3.3V)/0.494ma = 約17.61K

另外看了LM2576後, 它R1,R2及Vref值跟LM2596不同
因此使用LM2576-3.3V時如下:

1. VR1=1.23V , 流經R2,R1的定電流 I = 1.23V/1K = 1.23ma
因此 R2 = (3.3V-1.23V)/1.23ma = 約1.68K

2. 外加電阻Rx(設定輸出5V時)
Rx(5V) = (5V-3.3V)/1.23ma = 約1.38K

3. 外加電阻Rx(設定輸出12V時)
Rx(12V) = (12V-3.3V)/1.23ma = 約7.0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是LM2596-3.3ㄚ。
不同廠家的內部分壓電阻值,串一個VR調到固定輸出電壓,在來算會比較直觀且正確 ...

是的,所以才會要求先測試出內部的R1及R2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2F的圖,此圖為LM2596-3.3V

1. VR1=1.235V , 流經R2,R1的定電流 I = 1.235V/2.5K = 0.494ma

已知廠商的datasheet的內阻與市面上買到的芯片內阻,並無一致性,所以2樓提供的內阻,僅能當該範例參考來計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知廠商的datasheet的內阻與市面上買到的芯片內阻,並無一致性,所以2樓提供的內阻,僅能當該範例參考來計 ...

最大的關鍵在於Vref的取得; 如同jojo大於3樓所提到的, 可由 adj 型直接量測 FB 值(或參考datasheet)

剛以手邊的Sanken SI-8050JD (5V固定輸出)做實驗
http://www.kontest.ru/datasheet/allegro/si8050jd.pdf
先尋找其同類可調型, 得知Vref為0.8V

直接以電表量Pin3與Pin4電阻值 得到 8.25Kohm
如前面大大們相同的計算方式可求出R1=1.32K R2=6.93K

在Pin4外串接一新電阻R3, 則回授迴路變更為(R2+R3)與 R1的分壓, 亦就改變輸出電壓值
實測串上R3=12Kohm, 則輸出約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關鍵在於Vref的取得; 如同jojo大於3樓所提到的, 可由 adj 型直接量測 FB 值(或參考datasheet)

剛以 ...

直接測試芯片3-4腳間電阻(通常會較偏低),不一定就等於內部分壓電阻的組合,乃因內部還有未知的並聯元件.但直接串連外部VR,並調整至輸出為6.6V時(使用2596-3.3),此時的VR值正巧等於內部電阻值(FB端電壓=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