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 NP-NY10壓力IH電子鍋 插電無反應 想請教如何修復

楼主(2019-04-26):
電鍋本來正常,拔下插頭放了幾天,要煮飯時插上電,感覺有小電流"擦擦"短路聲,就不過電了(螢幕有顯示,應是電池的電)

1.拆下底面四顆螺絲(其中一顆是特殊規格 T20),再拆下背後一顆螺絲,取下底蓋

2.看電路板區,取下風扇,找到保險絲,檢測是通路只好繼續往下拆

3.取下多個排線,拆開電路板後,發現一隻元凶-蟑螂屍體

4.取下問題電路板後,發現背面有燒焦痕跡,想請問接著應該如何修復

网友A:
如果運氣好的話,把蟑螂電到時,產生遺留在電路板上的髒汙,清潔乾淨,或許就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運氣好的話,把蟑螂電到時,產生遺留在電路板上的髒汙,清潔乾淨,或許就恢復正常... ...

因為拆裝很麻煩!!想說有沒有較簡單的方法來測試版子的好壞?

网友:
建議首先量測焦黑的焊點到下一個元件是否有開路?若有則接飛線處理,最後記得用牙刷沾去漬油或無水酒精清潔焦黑處及焊接點 !

网友B:
那個焦黑位置看起來應該是液晶顯示排線?
但按照您的說法應該是電源有問題
是否再檢查AC電源板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焦黑位置看起來應該是液晶顯示排線?
但按照您的說法應該是電源有問題
是否再檢查AC電源板的部分 ...

依 F大的看法,這塊是液晶顯示板,AC電源板是否就是有保險絲那塊?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 F大的看法,這塊是液晶顯示板,AC電源板是否就是有保險絲那塊?

這塊不是液晶顯示板這塊應該是低壓DC的部分,液晶顯示板的電源應該是由這邊供應
AC電源供應的確是保險絲那塊,先把焦黑的部分清除檢視是不是有斷線,看起來似乎有跟Q108連接看看這棵零件是不是有短路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依照大家的方法,
1. 我將紅圈處用 去漬油 清洗, 藍圈處重焊(CN106 藍圈那隻腳可能是關鍵), 裝回測試,

2.按鍵已能調整時間了(之前按鍵無反應),
沒插電
插電後

現在只剩有空時, 試煮一鍋飯看看了!到時再跟各位報告!再次謝謝大家!!

楼主:
今晚試煮一鍋飯來吃都正常!只是原先所有的設定都恢復原廠,須重設(時間及音樂)!!

网友C:
所以這維修文告訴我們,當買來新機時,若鍋底有大大散熱孔時,要去買細目金屬網來貼付,才可以避免蟲蟲危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維修文告訴我們,當買來新機時,若鍋底有大大散熱孔時,要去買細目金屬網來貼付,才可以避免蟲蟲危機 ...

好建議!!有空來買個金屬網!!(本來還在想怎麼除蟲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建議!!有空來買個金屬網!!(本來還在想怎麼除蟲呢!!)

塑膠網比較安全吧!
但要注意散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膠網比較安全吧!
但要注意散熱問題..

塑膠網在散熱口,擔心會太熱,會產生有毒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