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eebox B202 不開機,求電路圖..謝謝

楼主(2019-04-26):
ASUS eeebox B202插電..無反應.電源燈也沒亮..
想試著玩玩看.
不知要去那找此台電路圖...

网友A:
先看看電源有沒有電進來
再測量各大電感電壓
再參考下面的點位圖去查修
P5LD2EB-DHS R1.02G.rar (355.07 KB, 下載次數: 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電源有沒有電進來
再測量各大電感電壓
再參考下面的點位圖去查修

電源進來..POWER 12V有進來~
量不到電感上電壓
風扇也沒動過~
水銀電池也換一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進來..POWER 12V有進來~
量不到電感上電壓
風扇也沒動過~

電源應該是19V吧
所以供電有問題
先處理電源
下面的留言不用理它
你有辦法可以拆BIOS下來重新燒錄嗎
https://dlcdnets.asus.com/pub/AS ... /B202/B202-1302.zip
官網的就可以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應該是19V吧
所以供電有問題
先處理電源

不好意思..他的原來電源就是12V..我沒講到
因為沒那嘛專門..也沒有類燒入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他的原來電源就是12V..我沒講到
因為沒那嘛專門..也沒有類燒入器.. ...

變壓器是12V36W的
那就先查我畫圈的地方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是12V36W的
那就先查我畫圈的地方有沒有電壓

有...我有量過...右邊有12v進12v出..左邊2個電感..無電壓
看電流..送12v時.會瞬間跑到30ma左右又跳回無電流狀態..

网友B:
您好:會瞬間跑到30ma,又不供電, 哪應該有短路!
         用電表測量電容兩端有短路否!或是哪個MOS 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會瞬間跑到30ma,又不供電, 哪應該有短路!
         用電表測量電容兩端有短路否!或是哪個MOS 短路!

好的.我在試著量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