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無廠牌絲印Q3的IC電路板用途?

楼主(2019-04-26):
電路板上有5顆晶片,其中4顆無編碼,1顆絲印Q3,如附照片。
請教各位大大:這電路板是啥用途?

网友:
LED驅動吧
前面是DC電源
後面接負載

或是USB供電器吧   看到右邊有類似識別電阻的感覺

在不 要不要用碟仙問問看n_094|

楼主:
謝謝提示!我來上電試試。

楼主:
依專炸大大提示:前面是DC電源 後面接負載。

楼主:
測試結果:DC12降壓5.07V電路,有延時(約8秒)、低壓(<11.2V)保護。
研判:汽車充電器用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