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雅佳CD57不能入倉

楼主(2019-04-27):
之前有發過此文因寫得很亂再重發
cd 機按鈕盤只能出倉,不能入倉,要人手關盤,讀碟正常。
已檢查 cd 架 開關,皮帶全部沒事正常,應是主電路板故障。
電路圖右下 p4 5-6pin,正常應有正負5v,按鈕出盤有5v,再按關盤沒有5v ,按鈕出盤量了有5v 電壓,但再按關盤量不到-5v 壓,已更換了  ba6247n 馬達驅動ic,都是這樣。
再查CPU 16,17,18 PIN 是輸出到馬逹驅動IC6247 4,5,6 PIN 按出盤,量CPU 16和18PIN是高電平5V變化,再按鈕量沒有變化,但按出入盤面版有顯示,若是拔起個插(電路圖右下P5),量CPU 16和18PIN ,按出入盤有高低電平變,會是CPU故障嗎?
請各位指點
http://www.go-gddq.com/html/TuZhi-WeiXiuZiLiao/2011-08/701350.htm 這條LINK 是電路圖

网友:
皮帶有換過了嗎?

楼主:
皮帶沒事,是主電路版有故障

网友A:
按照樓主的檢測,拔下P5,按下入倉按鍵,馬達有相應的動作嗎?能夠做出正確的動作的話,我認爲問題就在P5外接的微動開關或者微動開關的連接綫上。可能CPU認爲出倉動作沒有完成,所以就沒有入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樓主的檢測,拔下P5,按下入倉按鍵,馬達有相應的動作嗎?能夠做出正確的動作的話,我認爲問題就在P5外 ...

拔走P5(紅圈),按鈕開關盤CPU有高低電平變化, 都是只能出盤,不能入盤

网友B:
CPU 16,17,18 PIN 是輸出到馬逹驅動IC6247 4,5,6 PIN

16H
17L
18L
滿足條件入倉
先查這個

p4 1-2pin才是進出倉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16,17,18 PIN 是輸出到馬逹驅動IC6247 4,5,6 PIN

16H

               沒動作   出倉      入倉
cpu 16      L           H           L
         17      L           L           L
         18      L           H          L
以上是測查機器cpu 動作, 16pin 入倉沒有高電平

网友B:
CPU 22 PIN   有無信號
如沒定位應該也不能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22 PIN   有無信號
如沒定位應該也不能動作

cpu 22pin 按出倉有信號變低電平

网友B:
我認為還是進出倉按鍵開關線路壞了

查查應該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還是進出倉按鍵開關線路壞了

查查應該能修好

進出倉觸感開關制之前已更換新,
按鈕進出倉面版會有顯示出來
唯有再詳細檢查面版進出開關綫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還是進出倉按鍵開關線路壞了

查查應該能修好

你好
已查了進出倉開關綫路完全沒事正常,
請教還有方法可修好?

网友B:
          沒動作   出倉      入倉
cpu 16      L           H           L也就是沒滿足H條件.切開cpu跟驅動ic線路.驅動ic加 H.如能動作表示驅動沒問題.cpu故障.量cpu 16對地是否有短路
         17      L           L           L
         18      L           H          L

网友C:
請教一下,下圖綠色圓圈的部分是 Disc Tray Open/Close Detector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下圖綠色圓圈的部分是 Disc Tray Open/Close Detector 嗎?

這個是給訊號 cpu 控制出入倉。

网友:
如果這就是用來偵測 Disc Tray 開闔狀態的元件的話,
根據電路圖,在出盤到底的時候,LOADING SW 應該會有兩個彈片相接觸,有看到這樣的現象發生嗎?
未出盤的時候,其中之一的彈片是不是又連到另一個彈片?

不過我不太了解,在出入盤的時候,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去推動這些彈片...
還是說裝機的時候,有地方沒裝好,或是連接件缺損,造成這些彈片沒有被推動...

另外,電路圖中的 MECHA BLOCK OTM-1 關於 LOADING SW 與 SLED SW 的接線似乎有誤?
LOADING SW 是不是應該接到 P5 的 1,2,3 ?
而 SLED SW 是不是應該接到 P5 的 4,5 ?

网友C:
下圖這個圓形的白色塑膠零件,有沒有可能就是推動彈片的關鍵?
試著調整一下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圖這個圓形的白色塑膠零件,有沒有可能就是推動彈片的關鍵?
試著調整一下位置看看...

彈片是透過白色塑膠零件推動。
不能關盤,估計是 cpu 16pin 按鍵盤沒了高電平。

网友:
這品牌應該消失了
我年輕時有在進口代理商當技術員
想想是快二三十年的事了
年輕時的一個記憶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 22pin 按出倉有信號變低電平

再請教一個基本的問題,
CPU 22pin (OPEN-SW) 是不是
Disc Tray 靜止時為 H,
開始出倉動作時轉為 L,
出倉完畢停在外面時又恢復為 H,
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動作   出倉      入倉
cpu 16      L           H           L也就是沒滿足H條件.切開cpu跟驅 ...

你好
CPU 16,17,18 切開跟驅動IC
再測試CPU以下訊號
     沒動作    按出倉       再按入倉
16   L          H後變回L         L
17   L                L               L
18   L           H後變回L        L
量了CPU 16 對地沒短路
還有CPU 22 23 出入倉時會有訊號正常
請指教怎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CPU 16,17,18 切開跟驅動IC
再測試CPU以下訊號

CPU 如果其他動作都正常
CPU 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如果其他動作都正常
CPU 掛了

我都估CPU應掛了
在網上可找到CPU M50957-270SP?是否270SP號碼都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估CPU應掛了
在網上可找到CPU M50957-270SP?是否270SP號碼都要一樣?

我是沒換過這IC所以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