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l13m4a61 想請教筆電電池問題

楼主(2019-04-27):
想請教一下個位前輩
我有一台筆電不能開機,拆掉店持只接電源也不行
電壓有進到主板但是沒有電流
連電池都沒有充電,所以我就把電池拆下來測

ˊ這顆電池我量不到任何電壓,所以我的問題來了:

裡面是否有電路在控制輸出? 類似出發腳之類的?
還是就很單純的代表這顆電池壞了?

网友A:
把筆電型號打出來去找電路圖 先把正負極找出來 再去看有沒有啟動腳

网友B:
主機端的問題先解決吧,隔離應該都沒過,這類貼膠電池或許能補救,沒有硬殼

曾經處理一顆 X450J 電池一邊只有貼皮,沒有殼。有四顆18650,有兩顆電量低於 3V,各別 取下充電

裝回電池恢復正常還能用,應該是計數 IC 還沒到,單純只是18650過放還能救,運氣運氣

网友:
2S2P的電池,一般第三pin有可能是BI pin(紅線隔壁),必須接地才會通電,才能量到電壓
如果沒有電壓,那就是電池已經過放到保護...
這時候請試試用power supply 電壓設定8V 電流設定256mA對電池充電...看看還有沒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筆電型號打出來去找電路圖 先把正負極找出來 再去看有沒有啟動腳

回前輩
這台的型號是Lenovo Flex 2 14

接上充電器之後是沒有電流,但有發現一個地方為微微發熱
這時候真恨不得手上有熱像儀,摸來摸去無法確定是哪個元件在發熱

假設電池有觸發腳的話,我將它接回主板上應該可以量到電壓
但還是沒有電壓,不過我另外量了電池中間3條線,分別測得藍綠3.278V 白0.3V
紅黑沒電壓

由於這台機器不知道可以留在我手上多久,加上經驗不足,我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往主板上抓問題
所以我的想法是,先從簡單的方向著手
就我所知,大部份筆電的設計是可以在沒有電池的狀態下開機的,但有少數的筆電是一定要有裝電池才能開機
例如:lenovo Y100我就試過得裝電池才能開機
所以我想先假設主板是好的狀況下,先釐清是否是電池故障造成不開機,麻煩各位前輩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端的問題先解決吧,隔離應該都沒過,這類貼膠電池或許能補救,沒有硬殼

曾經處理一顆 X450J 電池一邊 ...

前輩
我手上這顆正是你所說的一邊殼一邊皮的電池
有沒有不拆就能分辨好壞的方式呢?
我沒有點焊機,我怕我拆下來裝不回去

网友B:
電路圖錯了,不好意思 @@

很多前輩一支電表就嚇嚇叫了,好的設備是輔助方便,如果你每天有修不完的筆電,或許就要很多儀器輔助

發熱也不一定是它的問題,可能是它的分支短路

1.59 MB, 下載次數: 15

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錯了,不好意思 @@

@@
我正在猶豫為什麼會多一支腳

沒關係前輩
那你還有正確的電路圖嗎?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我把電池拆開直接跳過電路板量電壓
結果還是完全0電壓,請問顆電池是否真的有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不可能完全0電壓吧?

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原來是電池排列問題
-+ +- +- -+
我對著每顆電池的結點量都有3.58V,串起來就是近7.2V電池所標示的輸出電壓
看起來電池沒問題,只是沒充飽而已
所以是什麼造成電池不充電也不供電呢?
是電池電路還是主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我把電池拆開直接跳過電路板量電壓

四樓提到的~2S2P的電池,一般第三pin有可能是BI pin(紅線隔壁),必須接地才會通電,才能量到電壓

我是沒試過~建議用個fuse接到黑線試試看紅、黑線會不會量到電壓~

网友:
主板那邊先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