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外線接收可以分接嗎?

楼主(2019-04-27):
請教 前輩幾個紅外線遙控問題:

1.能在原有冷氣的紅外線接收器再並聯一個接收器嗎?
想用下圖中的延長線,並聯到原接收頭的腳位。

紅外線延長線

紅外線延長線

紅外線接收器

紅外線接收器

使其 可以有兩個 接收器 能遙控、控制。

2.購買了4路遙控,有學習遙控器功能。如下

4路遙控

4路遙控

紅外線工作是 315M 。

我是否可以直接更換 38K接收頭?
使其以38K 波段來工作?
網路文章 關於遙控接收電路似乎有提到 濾波 等等。
是否會影響其原有紅外線 學習 及 控制 功能?

遙控四路

遙控四路

网友:
1.紅外線接收器不能並聯. 2.你買的這個是RF遙控模組吧,跟紅外線遙控是兩回事.無法互換.

网友:
你需要的是 ir repeater:

网友:
1. 看起來你需要的是這樣的東西:
USB 紅外線 Repeater

2. 紅外線與 RF 兩者是不一樣的無線傳輸方式。
通常紅外線的載波頻率是 38K Hz
而常見的 RF 的射頻載波頻率有 315MHz, 433MHz 兩種,以電磁波傳輸

一般的情況下,兩者電路是不能直接替換使用...

网友:
竟然有這種應用,相當好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