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電冰箱 SR-598FXV6 膠條老化那裡買?

楼主(2019-04-27):
這台冰箱是論壇大老他家的,因為門的膠條老化了想換膠條,請問這要到那裡買?謝謝!

网友:
抄型號直接去三洋服務站買

网友:
原廠詢問!外面買不到...........

网友A: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兩門中間的中隔板上會結冰,事情可能沒那麼單純
請檢查壓縮機旁的接線端子,其中裡面藏著一顆保險絲,好像是0.3A或0.4A不太記得了
它可能已燒斷了,中隔板內有電熱線用來除霧用的,保險絲是用來防止線路短路用,
這顆保險絲經常燒斷

補充:
這一型電裝盒內有一個電源供應器,也是這型號的故障重點
故障時電源供應器會壓降,造成門把上的急凍燈閃爍,且冰箱背後
電子基板上的繼電器也會伴隨著發出答答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兩門中間的中隔板上會結冰,事情可能沒那麼單純
請檢查壓縮機旁的接線端子,其中裡面藏著一 ...

已回覆大老,這幾天讓他拆開看看。
你真是經驗老到,他說他前些日子有更換過電源供應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