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DA3200ES HDM沒有聲音

楼主(2019-04-27):
手上有一臺DA3200ES擴大機,原本HDMI接藍光機,5.1喇吧輸出都正常,
但最近聲音完全出不來,影像輸出正常。

第一次拆擴大機,裡面模組怎麼麼多?完全不知從哪部份下手
請問各位前輩先從HDMI輸入的模組部分開始拆下來用目視檢查嗎?

网友:
看到這些,我只能跟你說

网友A:
看到這些,我只能跟你說,,加油!!

网友:
HDMI 1相關圖

网友:
先試看看從藍光機的光纖輸入聲音,HDMI直接接到電視..電視有聲音的話至少HDMI線沒問題,藍光機有數位音訊輸出
光纖輸入擴大機(切換正確).有聲音==>那就從HDMI輸入端查起
光纖輸入擴大機(切換正確).沒聲音==>換收音機或其他AV端子測試有無聲音
.
.
.
不拆機交叉測試把範圍縮小,再決定從何拆起
這種機器..沒相當耐心不敢碰,天氣又這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些,我只能跟你說,,加油!!

謝謝eson的鼓勵

vixen
HDMI線排除沒問題、藍光機有跳過擴大機直接HHDMI輸出到電視,有聲音,所以也排除藍光輸出的問題昨天先測試連接電視,結果聲音正常輸出

今天接著測試連接藍光機不透過HDMI,
我想知道藍光視頻輸出不透過HDMI,而是其他輸出AV VIDEO
4K畫質出得來嗎?
有沒有可能視頻輸出用HDMI,音頻另外跑光纖?

楼主:
HDMI的區塊好像不只一個
HDMI receiver,transceiver
如果其他輸入端有聲音只有HDMI沒聲音,那是不就表示receiver的部分?
我試過FM調頻聲音也正常

网友:
光纖輸入如果正常的話從IC2054著手、如果光纖也不正常、從IC2006後面著手。

楼主:
目前的解法打算用光纖取代HDMI看行不行的通。
請問板子拿下來要上電測嗎?還是只測零件?

网友B:
唉!
看到第五張照片,
八成又是那些電解電容變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看到第五張照片,
八成又是那些電解電容變質了!!

前輩,
你這是在明示兼暗示我可以拆這塊板子,解焊電容量容值嗎?
以前輩的經驗覺得可能是這裡?
HDMI BOARD有兩塊,為何有兩塊?是不是先拆上面那塊訊號輸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解法打算用光纖取代HDMI看行不行的通。
請問板子拿下來要上電測嗎?還是只測零件? ...

光纖輸入正常?

楼主:
是的,光纖正常,所以要查HDMI輸入那塊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光纖正常,所以要查HDMI輸入那塊卡?

是的,查HDMI輸入那塊卡
IC2054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查HDMI輸入那塊卡
IC2054著手

kuo大,

我先請對方試試用光纖去輸出音效,HDMI輸出影像就好,看能不能用,

真的不行我再來拆HDMI輸入那塊板

如有問題在上來請教,先謝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