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大家源1.2L不鏽鋼美食鍋TCY-2741旋鈕空轉鬆脫維修

楼主(2019-04-27):
一個人,吃著火鍋還唱著歌,突然就奶油桂花手了。
旋鈕CCW轉,我可以轉個三天三夜;CW轉,我可以轉到海角天邊。
沒有卡住停止的感覺。

我天真的以為,是不是有螺帽鬆了,轉緊就好。
翻過來,拆3個螺絲。

認清對手。

螺帽個屁!兩個方向轉,都會卡住的啊~

好像是旋鈕這個塑膠零件,洞被弄大了。

套上去(沒到底),果然會空轉。

套到底,不會空轉了。

開心~
底座髒髒,沒關係,來去洗洗。

正當我以為世界如此美好,才發現事情沒這麼單純!
先裝旋鈕,後裝殼,殼上的孔太小,沒辦法裝。
先裝殼,後裝旋鈕,旋鈕套不到底,會空轉。

Tape seal拿出來纏。

有點悵然若失,感覺不是很充實,啊不過修好了。
推測是高溫使用環境下,旋鈕的孔變大卻沒有裂開。
所以可以採用迫緊法完修。

來去吃我的窮人火鍋:白麵條+開水+蕃茄鯖魚罐頭。

网友A:
我還以為王子麵配白開水已經是美食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以為王子麵配白開水已經是美食了說~~

蕃茄鯖魚罐頭,加水煮;有湯喝,又有大口吃肉的快感~

我出外旅行,都會帶著這台。萬一飯店供餐太高貴,就可以在房間裡用。

网友B:
從來沒有想過貼布希魯還可以用在電器方面的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來沒有想過貼布希魯還可以用在電器方面的維修

所以我感覺很不踏實,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想到了,纏了內圈銅芯,外圈塑膠管應該也要箍一圈鐵線。
等它再度空轉時,再來實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來沒有想過貼布希魯還可以用在電器方面的維修

我也上了一課,任何問題,能用最簡潔的方式解決,就是好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感覺很不踏實,好像哪裡怪怪的。

我想到了,纏了內圈銅芯,外圈塑膠管應該也要箍一圈鐵線。

軸心有剖半圓,要不旋鈕鑽個孔鎖個內六腳螺絲 一勞永逸,給雷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軸心有剖半圓,要不旋鈕鑽個孔鎖個內六腳螺絲 一勞永逸,給雷大參考

我大概懂大大的意思(就是不太懂)

不過底殼一定要先裝,後續才能套上旋鈕。
底殼裝好,只剩一個小圓孔,固定方式沒多少選擇。

硬幹不是不行,怕失去密封性,容易進水(煮沸很容易流到鍋子外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懂大大的意思(就是不太懂)

不過底殼一定要先裝,後續才能套上旋鈕。

雷大不好意思,我沒注意看第11張圖,軸心並沒超過本體外圍

所以我的方式並不適用

网友D:
找個長度適合的金屬片,做成D型,敲進這個塑膠旋鈕,讓它不變成O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個長度適合的金屬片,做成D型,敲進這個塑膠旋鈕,讓它不變成O型。

D型一整圈,可能會太厚。
我原本想D型,平的那方向,塞片鐵片或竹片。
想不到止洩帶法,成功了,那麼先將就著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型一整圈,可能會太厚。
我原本想D型,平的那方向,塞片鐵片或竹片。
想不到止洩帶法,成功了,那麼先將 ...

D外圈,不是D內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蕃茄鯖魚罐頭,加水煮;有湯喝,又有大口吃肉的快感~

我出外旅行,都會帶著這台。萬一飯店供餐 ...

OKOK~~下回老大被學姊驅之別院時,你就拿這個套件支援他......

网友E:
有去電子材料行順便找個類似的旋鈕來代用應該比較快。

這種美食鍋個人用途真的很好用,我加班的時候都是用美食鍋煮熟水餃,或是水餃加泡麵口味也相當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去電子材料行順便找個類似的旋鈕來代用應該比較快。

這種美食鍋個人用途真的很好用,我加班的時候都是用 ...

找替代品不難,難在要維持原有的密封性。
原本的旋鈕,前半段略細,後半段粗一點,如紅圈所示,配合底殼圓孔圓周內的突緣,滾湯流出多少可以防止水份進入殼內。

是的,我曾經在星級飯店的房間裡,用這台鍋"傻"水餃。

网友F:
原來我的蕃茄鯖魚罐頭是被你拿去了喔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來我的蕃茄鯖魚罐頭是被你拿去了喔 ...

那貓大夫那罐遺失的鯡魚罐頭誰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貓大夫那罐遺失的鯡魚罐頭誰拿走了!?..........

那你要去問他家的貓咪了 ...

网友G:
旋鈕外圈底部磨短一點, 內圈軸就可以伸進去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旋鈕外圈底部磨短一點, 內圈軸就可以伸進去一點。

太"厚"工,我功力不到家~